映泰G31每次清COMS才亮求助

楼主(2015-11-15):
如题,每次清COMS就亮机,可以保存COMS设置,电池不漏电。BIOS刷过,晶振及谐振电容换过。能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RTCRST电路. 最后再动桥.

网友A:
特别要注意电路中的贴片电容.  也就是D到跳线间的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要注意电路中的贴片电容.  也就是D到跳线间的路路.

这一路能跑到的小电容加一个点解电容都换了,我再按你说的查查,谢了

网友:
DC问一下,有个主机进系统失败,自动重起,出现选项,有正常进入系统,恢复到上一次成功进入系统  等等
这个画面下,键盘无法选择,是什么毛病?

网友:
电池座 跳线帽到南桥的线路 不行换南桥

网友:
G31的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故障好怪异啊  楼主修好告知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好怪异啊  楼主修好告知一声啊~

没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修好后可以通知下么,这个我也不理解

网友:
RTC电路  电阻 电容漏电

网友:
RTCRST电路的电容漏电

网友:
RTCRST电路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