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R 版号K54HR MAIN BOARD REV.3.0

楼主(2015-11-15):
华硕

网友:
我的不触发,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可以使用

网友:
谢谢,下载个试试,原来不触发,现在是开机会掉电,多开几次就能亮屏了,亮屏了又检不到硬盘,真是问题多多

网友(2016-01-08):
我的装了显卡驱动,进系统就暗屏。不知道bios有没有问题。进pe或者不装显卡驱动就正常

网友:
刷了你的bios,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的不触发,不知道刷了会不会好

网友:
加电无显刷试试。

网友: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刷BIOS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用到

网友(2018-04-15):
好用吗,有用过的没,我的电流1.8A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