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和RSMRST#的实验,欢迎大家也去验证

楼主(2015-11-15):
不少人对INTEL HM55平台的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不甚了解
这是INTEL官网原文:

大家可以使用各种翻译软件翻译:
SUS_PWR_DN_ACK (Mobile Only)/ GPIO30

Active High output signal asserted by the Intel ME to the Embedded Controller, when it does not require the PCH Suspend well to be powered.
NOTE: This signal is required by Management Engine in all platforms.

某些地方的培训资料把它翻译成桥发给EC的待机电压好,我也就呵呵算了,你们自己翻译吧。这里我就不班门弄斧献丑了。

有些人认为EC必须收到SUS_PWR_DN_ACK才会发出RSMRST#给桥。。。
比如华硕主板大量这个信号的故障,都是排阻、排阻、排阻!!!
下图就是桥发给EC的ME_SUSPWRDNACK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
===================================
特此,我做了下实验,希望能给后来者一些借鉴作用。

①准备一篇K42JA主板

②把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和RSMRST#分别飞线出来准备测试

③插电,电流自动上到0.2xx,说明是一片能触发的主板:(没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

④把RSMRST#拉低接地,不触发了

⑤把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接地,还能触发!

⑥时基50ms,抓取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和RSMRST#的波形对比,确实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比RSMRST#先起来,不过它会掉下去一次,至于为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你问问华硕或INTEL的工程师吧

⑦放大到500ns再看,RSMRST#比第二次SUS_PWR_DN_ACK(ME_SUSPWRDNACK)要起来的早一些。

结论:
RSMRST#肯定会导致不触发,SUS_PWR_DN_ACK不会导致不触发
================================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桥也有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ACPRESENT
此信号被拉低,不会导致不触发的故障哦

 会员11578882元2023-2-2 11:25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喜哥这是要分啊

网友:
我来做沙发,支持月老大。实践出真理。

网友:
饼哥发贴,必属精品

网友:
看来还要多多的实验才能出真理

网友:
饼哥出品,必属精品,以后不触发直接不考虑这个信号了,

网友:
思路 比较清晰。。。。

网友:
意思是说这两个型号 并不是相互关连的咯

网友B:
这个我之前修到K42JC得时候在群里问过饼哥,饼哥说有时间做一次实验,没想到实验这么快。当时我把K42JC修好的时候也做过试验了,确实ME SUS不影响触发。当拉低MESUS之后RSMRST正常抬高动作,那么拉低RSMRST ME SUS也为拉低动作。但是华硕时序清楚地标记ME SUS在RSMRST之前,万用表测不到的,示波器实测确实在这之前。下面附上我总结得测试结果。

网友C:
AcpREsENT为#试验过不会不通由,但在系统下能用无线上网但仼务栏不出无线标志

网友D:
RSMRST#比SUS_PWR_DN_ACK 先出来。。。是这样的吗?饼哥

网友:
技术过硬就是不一样!

网友E:
SUS_PWR_DN_ACK    ?   怎么想不起来这信号了,,,难道某天又梦游四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pREsENT为#试验过不会不通由,但在系统下能用无线上网但仼务栏不出无线标志

嗯,肯定有影响的,好像电池也不能正常显示放电。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US_PWR_DN_ACK    ?   怎么想不起来这信号了,,,难道某天又梦游四方了?

实地不讲的。因为它与触发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比SUS_PWR_DN_ACK 先出来。。。是这样的吗?饼哥

是。因为没有RSMRST#,所以会测不到SUSPWRDNA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之前修到K42JC得时候在群里问过饼哥,饼哥说有时间做一次实验,没想到实验这么快。当时我把K42JC修好 ...

感谢鞭策。我也进步。
第二次的SUSPWRDNACK是RSMRST#为高后,桥才会置高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之前修到K42JC得时候在群里问过饼哥,饼哥说有时间做一次实验,没想到实验这么快。当时我把K42JC修好 ...

你对时序的了解有点问题

从我提供的波形看,SUSPWRDNACK确实比RSMRST#先起来,只是又掉下去了
所以,厂家提供的时序图并没有错
错的是你的理解,你以为时序是控制关系,而我们的理解是时序仅仅等于时间先后顺序。不一定存在相互的控制关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地不讲的。因为它与触发无关。

噢噢,,我说呢,,像我这么爱学习的,,怎么会没印象。

网友:
感谢 饼哥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喜哥这是要分啊

小保同志,你弄错了。哈哈

网友:
有些信号 也需要记住一些呀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这个板  对这个不触发的 查了很久的这个信号  为了他还换过桥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

网友:
月饼老师又一大做,菜鸟来学习学习,受教了,帮顶!!!

网友:
后面的信号不授前面的控制,要不了解修死掉都修不出来

网友G:
SUS_PWR_DN_ACK这个信号在V470上不正常是不触发的

网友:
技术大师,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无私分享经验,大赞一个GOOD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US_PWR_DN_ACK这个信号在V470上不正常是不触发的

v470是 6系列了
我们讨论的是5系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v470是 6系列了
我们讨论的是5系列哦

啊,不好意思饼哥,没看清楚标题

网友:
不能加分了

网友:
给饼哥严谨求实的态度点赞!

网友:
RSMRST#肯定会导致不触发,SUS_PWR_DN_ACK不会导致不触发-——记住这个就行了!

网友:
5系列与6系列时序上有不同,所以同一信号表现故障不一样吧。

网友:
前者是me模块,中文意思为管理引挚。后者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信号。

网友:
学习来了!谢谢老师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地不讲的。因为它与触发无关。

吓得我也不敢说话了,原来没讲过,吓死宝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