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G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5-11-15):
ACER 5750G,进系统  PE 键盘触摸板都用不了,但是在PE菜单选择键盘是可以用的,进去PE就没反应了,有谁碰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上传错图片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刷了EC  BIOS不行,南桥要刷吗

网友:
换个IO 试试

网友:
做个安装版系统试试了

网友:
可以重新做个系看看啊,不太好确定,只能一步步排除法

网友:
刷BIO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一般 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等结果,学习下

网友:
BIOS ,系统都做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一样样的排除了

网友:
坐等学习  结果有没有

网友:
一样一样的排查了 系统.BIOS 南桥

网友:
这是什么 键盘 ,看图

网友:
ok,换EC好了

网友:
这机我修过好象不能动EC BIOS,只能用原机的,原机的出问题了还没找到可行办法

网友A:
你换EC好的吗 我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EC好的吗 我都不信

是的,进系统不能用,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