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N5110 装Win7 驱动显卡闪屏通病

楼主(2015-11-15):
DELL  N4110  N5110  装Win7 驱动显卡闪屏通病,需要显卡官网下载安装包装上就好了! 指旧时克隆Win7 出现的通病!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动不动修理硬件!!

网友:
是不是这个型号忘了,但装完克隆版的进桌面黑屏的遇到过

网友:
修到过的。最后也是官网下的显卡驱动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修5010  5110,,没见过驱动的,下次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遇到过这种机型 做完系统 一切正常 客户拿回家之后   偶尔出现黑一下又正常的情况   拿回来之后也是安装官网驱动解决

网友:
这个型号 驱动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驱动问题的少见啊,一般都直接是卡

网友:
amd的显卡  要下官网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是进系统花屏 换个官网去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