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15):
苹果iD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身份证的意思

网友:
可以说是和QQ帐号一样,iPhone第一次使用需要这个帐号登录,绑定后可以享受购买APP或者定位手机或者网络同步,当手机丢失的时候,下家因为iPhone有解锁密码需要刷机才可以使用,但是刷机后却需要从新输入第一次激活的ID帐号好密码,小偷或者捡到手机的人不知道这个密码就无法激活手机,手机有了ID锁,

网友A:
就是到苹果官方注册一个帐号,跟手机是一起激活的,丢了就可以申请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到苹果官方注册一个帐号,跟手机是一起激活的,丢了就可以申请锁定

那就是本人才能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本人才能解?

如果你不换硬件,又猜不到他的密码,哪就只能问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