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5-11-15):
今天接一客户的Y480,当时是屏线烧了!换了新的屏线还是不显!外接正常,屏也测试i是好的!

网友:
正常吗?该怎么修?Y480不要独显可以亮机吗?

网友:
你查下图纸 屏蔽集显没啊  然后改成集显

网友:
背光en没有吗,是不是暗屏你注意下

网友:
查一下那个八组数据线值正不正常

网友:
怎么改成集显?我直接断开独显供电可以吗?

网友:
没有暗屏,根本没显示!

网友:
用波波抓下EDID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焊下显卡,查一下外围的电路,可有击穿

网友:
刷了几次了

网友:
可能显卡也烧坏了,昨天我还修了台客户自己换屏线没有插好,烧了好几个供电,修好了进系统还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下不行显卡坏,修过这样的换显卡解决

网友:
不是有个U11 U49的问题吗 看看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 。。。。

网友:
没有开启与调节,仔细看看应该是暗屏。

网友:
先测下EDID,看有没有抓屏

网友:
主要是查背光开启,,,不行 就刷BIOS ,今天修了一个 是屏上的码片坏了

网友:
屏线烧了 EC有40%的可能哦 仅仅是建议

网友:
y480不要断开独显供电可显示吗?

网友:
没开启信号

网友:
lz解决木有?

网友:
考虑显卡问题吧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惠普的机器 屏线烧了 南桥也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嘛,上次也有这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你把独显电感拆拆试试能不能显示

网友:
差屏线 和条件

网友:
断独显供电试试

网友:
南桥的晶振换个试试

网友:
搞定!啃爹的淘宝!买到坏的屏线!换了就解决!

网友:
想直接点就烘显卡

网友:
我今天下午就遇到了一台 开机有声音不显示 外接亮 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楼主,好了说下哈!

网友:
估计是屏也被烧坏了

网友:
看下屏接口各个电压

网友:
或者直接拆掉独显就okL

网友:
964817[/attachimg 测的这样的数据是正常的!在淘宝买的坏屏线害我走了弯路!重新订了屏线亮机!谁能解释下这理论!

网友:
我一般外接显示就直接吹显卡看亮不。。。。

网友:
烧掉了屏线有可能显卡坏了,因为背光供电可能会串到显卡去。外显和內显是不同的,外显显示只能证明他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