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D掉电

楼主(2015-11-15):
手上有一台华硕K40ID笔记本;初始问题为:待机0.032A;触发后,电流一路上到1.4A,然后立即掉电到待机电流.有时电流会掉为:0.000A。后从本网下了个BIOS刷上。待机:0.026A;触发后上到1.3A左右掉电到待机电。本来我的想法是,应该为二级电压有断短,由于无图纸,没法去断开相应的电路进行测试。望各位给点维修思路。在此谢过。

网友:
1.4的电流是不是怀疑显咔了,机子跑码了蚂

网友:
FORCE_OFF#    查下这个信号,是不是电流上去之后慢慢掉下去了

网友:
上电之后立马下掉.

谢谢各位!我查查.

网友A:
你吧内存拆掉试试看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吧内存拆掉试试看看电流跑多少?

内存拆掉可以在1.09A至1.1A的样子,且不会掉电.内存插上掉电在1.3A至1.4A左右掉电.这样是不是说不会有二级电压断路.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拆掉可以在1.09A至1.1A的样子,且不会掉电.内存插上掉电在1.3A至1.4A左右掉电.这样是不是说不会有二级 ...

显卡的问题,你有示波器吗?看看内存上有没有数据波,还有有没有EDID

网友:
重刷个BIOS吧  必好  你下载的BIOS不行 自己合成分离个 或者X宝上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你有示波器吗?看看内存上有没有数据波,还有有没有EDID

谢谢回复,没波波哟!我先把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块一样的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还没好,这两天有点忙.尽快处理.结果最后告之.谢谢各位的支持,小白学习中.

网友:
主要是看是不是跑码掉电,如果是跑码掉电,不插内存看看电流会不会有变化,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风枪吹吹看

网友C:
如果后极有短路就触发瞬间掉了

网友:
开机

引用 网友C:
如果后极有短路就触发瞬间掉了

开关,电流上到1.3到1.4立马掉电.掉电到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