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

楼主(2015-11-15):
联想E42L  待机 偏高 待机 有3.3V    5V拉低为3.2V  上管G只有3.2V  正常5V 芯片其他脚供电都正常
芯片坏了一个拆机的 还是一样 难道还是芯片吗 把G 跟8734 16脚断开  16脚会输出6V

网友:
那你断开5V后继电路看下5V电压

网友:
你上个图,大家还乐意分析,啥也没有,谁会查图然后看着你写的参数分析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