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 LX,上机就烧音频芯片,换了主板还是这样

楼主(2015-11-15):
有谁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具体说说是什么坏了呢,还有我更换音频芯片时,旁边的电容炸了,现在造成元件缺失了,谁有这个主板呢,拍照我看看,比对一下还缺什么元件呢,谢谢了

网友:
少了好多东西啊,等待大神来解决

网友A:
上机就烧,说明5VSB电压过高到9V+,换个电源先吧

网友:
你这个还有点麻烦,主要是掉件了,不知道电阻的大小。加个声卡算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外置一个网卡试一下,不行的情况再补件吧,真心不容易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外置一个usb的先把钱收了。。要是自己的主板想学学技术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机就烧,说明5VSB电压过高到9V+,换个电源先吧

那为啥只烧声卡呢,其他不烧呢,而且机器正常使用的,只是声卡坏了

网友:
外置一个USB口的声走,速度收钱!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换电源吧!

网友:
换个芯片搞到电容炸,主板内部会不会也鼓了呢?

网友:
买个点位,挨个看就知道是什么零件了

网友:
电压高所造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机就烧,说明5VSB电压过高到9V+,换个电源先吧

因为5VSB电压直通到哪呀

网友:
不明白是怎么炸的~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H61是烧CPU修都不敢去修

网友:
你风枪温度调高了吧  好几次修显示器的驱动板也是 加焊的时候也是会掉件  以后焊的时候就拍个照吧 以防万一

网友:
换了主板还是烧音频芯片,应该查外围设备了。如ATX电源,耳机,外接音箱等设备。另外还应检查机箱及主板音频设置插针是否正确。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比较下

网友:
这种现象说明声卡芯片供电电压输入过高引起。

网友:
同意外置个usb声卡,速度收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