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1-15):
土豪家的大屏液晶电视,右半边发黑,而且一直在跳。如图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灯管用高压板测有问题吗?

网友B:
第二张图,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画面?

电视机啊,自然有这个画面,也是跳,半边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用高压板测有问题吗?

如果是背光问题的话,为什么画面会跳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啊,自然有这个画面,也是跳,半边发黑。

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那边

网友D:
这个也要看是等离子还是液晶的,然后才能准确判断

网友:
灯管坏了,换灯管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要看是等离子还是液晶的,然后才能准确判断

液晶。求助,这个应该是什么部分的问题啊?

网友E:
你不拆机谁能知道是啥问题,就是医院也要做检测才能给你结论,只看表面就能判断问题的神医毕竟还是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求助,这个应该是什么部分的问题啊?

看看屏线怎么样,,,,,,,,,

网友:
灯管应该没问题,这个明显是屏幕坏了,右边发黑,而且有画面上下跳动,和左面的分界线很明显,直接判断屏幕坏。

网友:
屏的问题,,别听上面的,,,什么灯管坏

网友:
检查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拆机谁能知道是啥问题,就是医院也要做检测才能给你结论,只看表面就能判断问题的神医毕竟还是少数。

太大了。好像是60多寸的。。。不敢妄动啊

网友:
没有胆量哪有产量 不敢碰你怎么修的好 摸索下 也许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不是灯管的问题就事H  V SYNC别追问我 修不好自己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