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掉电

楼主(2015-11-15):
  一台海尔T6-C笔记本,开机触发电流到0.8A左右,停顿3秒左右掉电,3秒后又自动开机,一会又会掉,如此循环,集成显卡没有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侠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和你情况一样,不过我的电流能跳上1.3A。
有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测测复位有没有出来

网友:
平台复位,cpu复位,内存复位,都有了
,就是么有集显电压

网友:
bios刷了四个,其中有一个不掉电,还是没有集显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也测试过

网友:
先不管重启不重启的,修出集显就好了

网友:
都知道集显电压不出来还不去修理

网友:
集显一般刷blos了  换u换内存  加焊桥 了

网友:
检测不到信号,电压,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大佬,你直接看一下集显供电的开启正不正常吧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一个BIOS看看不行弄下桥

网友:
已经解决,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情况一样,不过我的电流能跳上1.3A。
有解决办法没有

已经解决,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加焊南桥就好了!

加焊过,无果,我考虑换一个cpu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