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5420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5-11-15):
其他供电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供电
1脚2脚都是5V
4脚也有3.3V
10脚19V
48脚5V
5脚6脚7脚1.05V
BIOS也刷了
为什么CPU供电没有出来,显卡供电却出来了呢0.9V
CPU换了一样,供电芯片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其中有一个供电芯片换上之后出来0.5V的电压。没思路了

网友:
兄弟你在哪里做?我怀疑你接了我修过的机呀

网友:
5...7脚很重要的

网友:
是不是我修过的那台,你就不要修了,只给50元

网友:
你这数据也不全呀  看看内存供电有吗

网友:
上下管G极有电压吗?在不行还得用波波啊

网友A:
5V 确定是5V 还是比5V少点 比如4.8V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确定是5V 还是比5V少点 比如4.8V这样的

供电都正常了,确定5V

网友:
请问一下你那机器修好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的现像

网友:
会不会是IC本身不良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一下不久明了了么

网友: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换过CPU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