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5-11-15):
G480绿板  时亮时不亮  刷BIOS后掉电重启  不亮机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暂时还没遇到过,你可以把备份的刷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得请大神分离合成BIOS,原机的BIOS备份好了吗

网友:
先找个完全正常的BIOS刷写试试  这个机器BIOS相对爱出问题
不行按掉电维修

网友:
刷过BIOS不亮当然要把它还原了,时亮时不亮BIOS造成的不多吧

网友:
这个机器 遇到基本都是BIOS

网友:
BIOS的可能很小

网友:
继续刷BIOS的旅程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部,问题还没有找到,遇到的分享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大家都没想到  竟然是刷BIOS的时候没有查空芯片   查空芯片后在刷直接亮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我备份了原机BIOS。要的话联系我qq282528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