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热风枪拆解华硕音频芯片,居然需要380度

楼主(2015-11-15):
一开始用300度,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350度,吹了很久也没反应,只到380度才下来了,中间还吹爆了一个电容,板子都有点发黄了,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旋转风的 吹小ic 有点吃力的

网友:
三百八我经常用这个温度

网友:
吹的时候,适当加点焊膏,或者先加锡

网友:
这个温度正常,最好加点焊油,放点锡

网友B:
无铅的是这样的,用点焊膏好一点。你修过映泰的主板没有,主板后面有专门散热的锡条,更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铅的是这样的,用点焊膏好一点。你修过映泰的主板没有,主板后面有专门散热的锡条,更难搞。

映泰我修过,吹中间的主板,直接把主板吹成凹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风的 吹小ic 有点吃力的

我的是气泵的热风枪

网友:
教程上面说300度左右啊,但是现在居然350-380度都勉强可以拿下,温度相差好多啊

网友:
到無鉛後只能高溫不然不下來

网友:
不好吹就加点焊膏上去试试

网友:
板子散热太快了,有预热台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吹手机尾插400360没反应,一把拧到400不到5秒就掉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400度以上,没事找块板挨个元件的吹

网友:
350左右吧

网友:
吹芯片的时候怎么保护电解电容呢?先拆下来吗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再看看

网友:
我用450度,不过吹集成芯片,最好先给它上一启遍锡再吹,这样好吹一些

网友:
很好的创意,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