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里面的色环电阻

楼主(2015-11-15):
这个色环电阻是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谁能告诉我,这个色环电阻的读值,哪边是第一换,怎么辨别,最为痛苦的是,这个色,怎么看,我自认为不是色盲,但是,银色和白色,金色和棕色,真的看不来啊。   下面那个电阻能代替0.56欧的电阻吗?(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读错颜色)

网友A:
0.56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56的电阻,,,,,,,

用大一点的可以换吗?

网友:
代换除了大材小用  还有没有别的不可以之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大一点的可以换吗?

是电源用的吧,一般0.22和 0.33的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用的吧,一般0.22和 0.33的都可以用的

显示器电源板的,我只找到一个这样的,太大了 ,能用吗?

网友C:
此电阻0,56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阻0,56欧......

是不是代换,我只要找大于等于这个阻止的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代换,我只要找大于等于这个阻止的就可以?

这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代换吗?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问题......

哦,。谢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保护电阻来的也有可能是电压采样电阻不过我感觉偏向第一种判断如果是保护电阻的话这个电阻可以随意找一个反正是0.8-0.22的范围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保护电阻来的也有可能是电压采样电阻不过我感觉偏向第一种判断如果是保护电阻的话这个电阻可以随 ...

嗯,我已经找到一个0.6的 了,再请教下, 同一个显示的故障 SMK0465 能用STK0760代换吗?

网友E:
那个0.几欧的是过流检测电阻,代换时应相同功率  阻值一样或列小 。
100K 那个是 D  R  C 电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

网友A:
你直接换上看看,估计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0.几欧的是过流检测电阻,代换时应相同功率  阻值一样或列小 。
100K 那个是 D  R  C 电路(尖峰脉冲 ...

我已经找到一个0.6的可以吗?
,再请教下, 同一个显示的故障 SMK0465 能用STK0760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换上看看,估计是可以用的

我已经找到一个0.6的 了,再请教下, 同一个显示的故障 SMK0465 能用STK0760代换吗?这个应该也是挂了,我得把它也换了,要不然,换个新的上去,又得炸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已经找到一个0.6的 了,再请教下, 同一个显示的故障 SMK0465 能用STK0760代换吗?

最好你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F:
显示器什么故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代换,我只要找大于等于这个阻止的就可以?

最好差不多的,这个是测电流的,小心功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差不多的,这个是测电流的,小心功率不对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阻0,56欧......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什么故障啊

指示灯不亮,色环电阻炸了,还有这个芯片挂了SMK0465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56的电阻,,,,,,,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网友:
电阻没有正反

网友B:
难怪,我说怎么看到淘宝的图片,跟我电阻,都不一个方向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没有的,,,,,

网友B:
嗯,不过我还是没修好

网友H:
金色和棕色,真的看不来啊
--------那真有些色盲,
我有个朋友做服装设计的,他也有色盲的毛病,他自己也死不承认,哈哈~~~色盲做服装设计~~,也是真没办法,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金色和棕色,真的看不来啊
--------那真有些色盲,
我有个朋友做服装设计的,他也有色盲的毛病,他自 ...

严格地说是-----色弱----------辨别颜色的能力差,
色盲------完全辨别不出颜色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嗯,不过我还是没修好

烧件的机子不是换一,二个元件就能修好的,

严重烧机,烧料------最少烧坏3个元件,多的话5个以上,

轻微烧机,烧料------一般就烧坏3个左右,

再认真检查一遍电路上的相关元件------IC,三极管,场效应管,稳压管,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I:
色环电阻不可能以金色和黑色开头的,电阻是没有正反的,

你图里面的电阻标准值是0.56欧姆,误差为正负5%,材料为金属膜的,功率好像是1瓦特的。

网友J:
找大于等于这个阻止的就可以,不可以找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代换,我只要找大于等于这个阻止的就可以?

不到万不得已,代换时所使用的元件,在误差上最好是不超过原来元件的正负10%,也就是最小用0.47欧姆的,最大用0.68欧姆的,最合适的是0.51欧姆(这个规格的料很少见)

0.47欧姆和0.68欧姆的料比较常见,还有注意元件体积必须是一样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大于等于这个阻止的就可以,不可以找小的

我找了个0.6的

网友K: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看  显示器不怎么会修

网友L:
色环电阻要先找到金色或银色那端是最后一位误差位,这样就可以分清色环方向。具体阻值可以在网上找色环电阻计算器查。安装时不分方向。0.56可以用0.6的代换,但是一定要注意功率,也就是电阻的体积大小,体积越大的功率越大,不能用小体积的代换大体积的电阻。SMK0465直接用常见的10N60代换就可以了。最好再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有很多开关管短路会造成电源管理芯片也烧了。

网友M:
楼主解决没有啊,昨天遇到一个显示器和你一样的,色环电阻和三角管子  两个小电阻挂了,,换了后把升压的电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色环电阻要先找到金色或银色那端是最后一位误差位,这样就可以分清色环方向。具体阻值可以在网上找色环电阻 ...

非常感谢你,我找到个三端稳压管坏了,和色环。其他没有发现异常,但是还是没有指示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看  显示器不怎么会修

哦。。我LED的修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到万不得已,代换时所使用的元件,在误差上最好是不超过原来元件的正负10%,也就是最小用0.47欧姆的, ...

我是有找到外形大一点的。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色环电阻不可能以金色和黑色开头的,电阻是没有正反的,

你图里面的电阻标准值是0.56欧姆,误差为正负5% ...

我图上的,我也是上图来让大家给我分析,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件的机子不是换一,二个元件就能修好的,

严重烧机,烧料------最少烧坏3个元件,多的话5个以上,

我是找了几遍,还是没找到异常的。我就找到一个三端稳压管,和色环。其他的也找到。电源芯片会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严格地说是-----色弱----------辨别颜色的能力差,
色盲------完全辨别不出颜色

那 我应该的色弱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金色和棕色,真的看不来啊
--------那真有些色盲,
我有个朋友做服装设计的,他也有色盲的毛病,他自 ...

色盲就有点可怕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解决没有啊,昨天遇到一个显示器和你一样的,色环电阻和三角管子  两个小电阻挂了,,换了后把升压的电 ...

我的还 没有呢。是就找到2个不良的。

网友N:
度娘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懒人也可以找个软件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度娘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懒人也可以找个软件一查就知道了

这里比较专业。

网友:
绿蓝银金   0.56

网友B:
你是怎么区分哪边是第一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不亮,色环电阻炸了,还有这个芯片挂了SMK0465   色环电阻有正反吗?

没有正反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区分哪边是第一环的?

绿色是第一环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区分哪边是第一环的?

看色环的距离  和颜色    第1环不可能出现金银色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色环的距离  和颜色    第1环不可能出现金银色

第一环不是金银。然后 距离近的  就是第一环,远的就是末环是吗?

网友B:
第一环不是金银。然后 距离近的  就是第一环,远的就是末环是吗?

网友B:
哦,我看到淘宝的跟我的方向相反,所以就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环不是金银。然后 距离近的  就是第一环,远的就是末环是吗?

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我看到淘宝的跟我的方向相反,所以就问下

楼主需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是呀,好多基础知识都不扎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 我应该的色弱的 吧

色盲是对特定颜色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到万不得已,代换时所使用的元件,在误差上最好是不超过原来元件的正负10%,也就是最小用0.47欧姆的, ...

支持一下,总结的很好....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是这样??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我找到个三端稳压管坏了,和色环。其他没有发现异常,但是还是没有指示灯啊

楼主SMK0465是场效应管 ,不是三端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SMK0465是场效应管 ,不是三端稳压.....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网友:
额已经换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色盲是对特定颜色无法识别.....

行吧,您就别当众揭我的短了  人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芯片的图

前者是650v的管子后者是600v的管子安全起见还是换原来的型号吧

网友P:
这种电阻看到坏的很少   就算坏了也好检查

网友Q:
引用 网友B:
难怪,我说怎么看到淘宝的图片,跟我电阻,都不一个方向的。谢谢

这样的故障 应该是前级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故障 应该是前级有短路了!

只找到两个坏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电阻看到坏的很少   就算坏了也好检查

色环电阻都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者是650v的管子后者是600v的管子安全起见还是换原来的型号吧

没有了,相差50V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你给我补吧。。

网友R:
管子炸了,电阻烧了,这个电源修可要小心,过流取样电阻换最好是一样的阻值的,不然很容易再次烧这两个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管子炸了,电阻烧了,这个电源修可要小心,过流取样电阻换最好是一样的阻值的,不然很容易再次烧这两个元件 ...

换了没有再烧,但是还是不亮

网友C:
我的水平也不高,会误人子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啦啦啦,我没听懂,你何时转行卖报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水平也不高,会误人子弟的.....

我情愿被你误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啦啦啦,我没听懂,你何时转行卖报纸了?.....

你不教我,我只能是转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教我,我只能是转行了

转行也是一种好得选择,维修行业现在很难混.....

网友S:
0.56 这个是 对的    这种阻值小电阻的是 接 MOS管  s级 做 过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行也是一种好得选择,维修行业现在很难混.....

我唯独对这个甘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S:
0.56 这个是 对的    这种阻值小电阻的是 接 MOS管  s级 做 过流检测~.

那我那个读值方法是对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