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T61

楼主(2015-11-15):
小白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T61  我去真老的要命的机器 故障:能触发开机黑屏,外接花屏。 问顾客 说是在别的地方修过的换了个屏, 自己更新了一下系统就这样子  大概判断问题 显卡虚焊 G86-740-A2吧!显卡型号貌似是这个显卡上型号模糊   拆机 , 我晕 本本上螺丝基本快没了 大概是上面那家没装上去吧!  拆机裸板 因小白没有BGA怎么高端的装备 只有用风枪干  上百度查 也有前辈用风枪干好的案例 就尝试一下   大概吹了不到5分钟  等板子凉了 然后测机 一开始开机 卧槽黑屏 这啥意思  以为没吹好 然后外接了一下  发现 外接不花了  想了想本屏怎么会不亮呢!看键盘上有切换显示器的按键 FN+F几的 点过之后 本屏亮了  故障解决 小白修机路 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这也行还真没有遇到过,应该是没有切换过来吧,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误判

网友B:
你敢收费么?不收费还好点,胆敢收费,你就摊上大事了!

网友:
花屏是可以确定了 一开始 我外接的时候 点了好几次切换的 本屏都不亮 所以就判断了显卡

网友:
摊上啥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敢收费么?不收费还好点,胆敢收费,你就摊上大事了!

啥情况啊,,,, 求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还真没有遇到过,应该是没有切换过来吧,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误判

小白修机器 纯属靠运气的

网友:
这种本子 只用风枪加焊返修记录很大(也看运气)】
如果修本很多 建议备个BGA  推荐迅维的就不错哦

网友:
风枪返修几率大 到时顾客就少

网友:
        竟然还有这等事

网友:
返修率在90%以上

网友:
这样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怕是用不长哦,最少都要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