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开机黑屏

楼主(2015-11-15):
电脑一开机就黑屏,有背光无任何显示,但是系统可以正常启动,在启动之后按下电源键休眠(?)再唤醒就恢复正常。而且电脑如果是重启或者开关机时间间隔短就不会黑屏,关机时间长了才黑屏。电脑是双显卡。电脑已经重装过系统,但是问题没有解决,求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你的这个故障好奇葩 ……有背光无显示是白屏   DELL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网友:
屏换过了没有?

网友B:
看好像是BIOS问题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好像是BIOS问题那

您就爱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故障好奇葩 ……有背光无显示是白屏   DELL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dell灵越15 7548

网友:
没有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故障好奇葩 ……有背光无显示是白屏   DELL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我也不知道算黑屏还是白屏…就是屏幕上什么显示都没有,然后有一点背光

网友C:
安全模式进去看看,

网友D:
应该是信号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模式进去看看,

可以进安全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信号切换电路的问题

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显卡驱动重装看看

网友:
屏是LED还是LC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重装看看

是两个显卡都要卸载重装吗?然后驱动我是去官网下,还是去显卡网站下?

网友E:
这个怎么分啊…小白不太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分啊…小白不太懂…

那你还是拿去维修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两个显卡都要卸载重装吗?然后驱动我是去官网下,还是去显卡网站下?

先关掉集显,如果成,就这样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关掉集显,如果成,就这样算了,,,,,,

好的!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还是拿去维修店吧

还是谢谢啦

网友:
这机还在保内吧!私下曽后赚轻松钱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