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藍屏卻又可以刷機

楼主(2015-11-15):
I Phone 5S 手機沒有泡水,沒有大摔,沒換過任何零件,沒修過
第一次死機居然就全死了

第一次突然重覆白蘋果,重新刷機 9.1,沒問題,可以使用

過二天,又當掉,白蘋果持續快一分鐘,最後開始卡菊花,空轉五分鐘,然後閃一下藍屏,又在重覆

刷機都可以過,沒有任何錯誤代碼、itunes、太極、愛思,從 9.1 到 BETA 都刷過,全部都可以刷

但是怎麼刷都是一樣,還是會回到藍屏白蘋果,電池也試者換過別顆

网友:
你的台湾的?

网友:
现在发现  好多繁体字不认识了

网友:
楼主是临时注册的账号  想省点维修费?苹果的貌似不好整 ,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楼主还是送到维修点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
我试过蓝屏重启 刷机不了的,这个现象大部分是总线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居然没看懂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台 港航的 直接给刷机过了灬 到现在还没发现出问题

网友:
唉 我也是看着挺费劲的。

网友:
感应模块可能有问题 看看重力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也会蓝屏

网友:
电池检测脚,。。。。。。。。。

网友:
苹果手机不要刷机,坏了就去修,在保的话就去保修

网友(2015-12-21):
测一下 是否有短路 最直接 用烟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