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A两个内存条一起插开不开机,单条的随便插哪个 ...
ASUS K43SA两个内存条一起插开不开机,单条的随便插哪个都行啊

楼主(2015-11-15):
ASUS K43SA 为什么我两个内存条一起插开不开机,单条的随便插哪个都行啊,BIOS刷了还是不行,CPU换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不开机
cpu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槽有问题呢,或者内存不兼容

网友:
二条内存是一样的不?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双通道不能同时打开 最后还是没解决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怀疑是不是两条内存不兼容?不然这种问题还真是奇葩

网友:
遇到一台是北桥导致的 后来加焊好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 换2条一样的试试

网友:
内存不兼容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最后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