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诊断卡跑码到C1

楼主(2015-11-15):
技嘉G41主板 诊断卡跑码到C1 就跑不下去了 换了几根内存条 还是到C1 新手求解。。。。。 电源也换过

网友A:
发贴前在论坛搜索下,论坛有,你搜索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专业的人员维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贴前在论坛搜索下,论坛有,你搜索一下就看到了

是的,有个黄老师的精品帖,专说这个故障的

网友:
估计楼主属于是板卡级的维修员!!!还是找专业的师傅去搞吧!!!你搞不定的!

网友:
检查下内存电压,时钟,sda,scl

网友:
bios
spd
sm   bus
pcie
usb   oc
32.768
gmch
查完上面那几个,一般的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种是最简单的故障,修复率一般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你自己如果有基础就找下资料吧,如果没有基础,我建议你拿到维修店去修吧,问是问不出来什么的,别人跟你说了信号什么,你还是一窍不通有什么用

网友:
查内存槽的几个信号

网友:
先从简单的供电查起吧。。。

网友:
供电第一,查了没有?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现在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技嘉的先干bios

网友:
还是老样子   内存的工作条件  一个一个查   一般能修好

网友:
查SMBUS 内存槽238 118脚对地值和电压 SPD 236脚电压 刷BIOS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EC,BIOS,CPU,微短,内存槽,北桥,线路

网友:
技嘉的不过内存,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我修过一张技嘉G41,是24针旁有一个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啊,只换也不行啊,先查查条件吧

网友:
不过内存 测内存条件

网友:
技嘉的ES2C吗,这块板CMOS电池无电会挡C1掉电的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块华硕和昂达的G41修好后都是卡E000 最后换了条4G内存就可以过 不解

网友:
管内存供电的8脚芯片换个358试试

网友:
还是按常理出牌 一步一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