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USB用不了)!!

楼主(2015-11-15):
型号:GA-G41MT      故障:USB用不了 ,有时可以 ,PE里面可以用 。进系统后插个USB设备就会死机!!
昨天老板同行拿来一块板子GA-G41  说USB用不了, 老板说是南桥问题..(我只听到他说 )   然后老板拿板子上BGA了。  我自己也在想 USB用不了 怎么都不查下条件 就干桥了  。。没吭声!!   不一会老板换好了 !装好机测式上可以了   !       让同行拿走了。   今天早上 那人又那过来了, 说还是用不了进系统插个U盘就死机   。。     老板说放着下午来拿 !!然后老板说昨天测的好好的 。。。我没作声  我做我的事!  然后下班吃饭了。 中间有2个多小时吧  。我来上班时 。老板叫我过来看下这块板子   说USB有时能用有时用不了   进系统插U盘死机  。。有说供电5V 和数据都正常 桥也换了  丢给我了!!   我拿来一看  网卡 声卡都被干掉了  !!(上班没拍照片)。    先不管他 ..拿来后打值。测供电都正常。 然后测USB 48M时钟1.78V正常 然后找USB过流检测-USBOC_R     -USBOC 到了这肖特基二极管  。。在实物中找遍了没找到  。。想了想继续查  忽略他 查到这里 哈哈心里有低了 这里分压出来应该3.2V左右。。 实物上面没标位置号  只好跑线了  刷刷刷  找到了 通电一测0V    一烙铁下去2个都干掉  找个料板 拆2个过去 通电一测 3V   应该没问题了!!进系统 后  查了好几个U盘都没事   故障解决!!!   这2电阻在网卡接口 旁边    没拍图了!!和华硕的15秒关机 一样  这个还能进系统。   华硕的 直接15秒关机了 ..小白发帖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有问题,在系统里不提示USB过流吗?

网友A:
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有的我在店里老板都得靠边站看我修板

网友A:
我有个疑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usb过流检测不自动15秒关机,而且还能进系统这就不符合科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有的我在店里老板都得靠边站看我修板

哈哈,老板是负责钱的,他换桥你不给点建议,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老板是负责钱的,他换桥你不给点建议,是不是故意的

我看楼主就是故意的,不过换成我我也不会去说话还是要给自己留一手的老板都会了还要师傅干什么

网友:
这个还没有技术含量啊   我看分量很足啊!!!值得学习 !

网友C:
这种清况还是不说的好,一说,老板全明白了,那你的地位就没了,我说的对吧

网友:
楼主有台式机那些常见信号的定义翻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老板是负责钱的,他换桥你不给点建议,是不是故意的

如果不这样怎么会表现出楼主在店里的重要性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进BIOS可以用。进PE和系统USB就不能用了。问下撸猪,是不是跟你一样的方向,我真心小白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清况还是不说的好,一说,老板全明白了,那你的地位就没了,我说的对吧

说得对,有时候就算知道也不说,关键时候突显出自己的能力

网友E:
给你加分了,要象你学习,我已经有2台USB用的 还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usb过流检测不自动15秒关机,而且还能进系统这就不符合科学了

有的机型是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有时候就算知道也不说,关键时候突显出自己的能力

我刚出实地来实习的 有些事不好说   人家毕竟做这行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加分了,要象你学习,我已经有2台USB用的 还待解决

谢谢 了  我刚出实地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问一下OC#这个信号在哪个芯片上

网友:
,不懂硬说懂,可能是处于没问题找事的心态,小毛病挂重证,看中的是钱~~。
再有可能你老板自己没这技术,怕别人说他不懂,丢了身份~~,
你不抢着出头是对的,在别人屋檐下,还小小心点好。虽然他不懂装懂,但你还是应该尊重他。
..........................

网友:
技术不错。。更懂的做人的道理。楼主前途无量啊

网友:
已加分 楼主说的这  里分压出来应该3.2V左右  这个不太明白  说下呗

网友:
怎么我遇到的USB不能用的都是桥问题?查了OC电阻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