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苹果小六硬盘掉点求助

楼主(2015-11-15):
一台刷机报错9的小六,翘掉硬盘发现两处掉点,一处空点,另一处查点位图是直通cpu,见图,求助挖哪处铜箔补点啊!,放大看像是空点,但资料确实是直通上的一点,求助  求助  万分感谢

网友:
这张清楚点   另一张是空点的

网友:
先表笔挫一番再说。、

网友A:
直接把硬盘焊上,重新刷机,就能知道那脚可要可无

网友B:
你把整个硬盘的焊盘发上来,帮你看一下,掉点的地方也标一下,有些资料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整个硬盘的焊盘发上来,帮你看一下,掉点的地方也标一下,有些资料是错的。

右起第二列往下第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硬盘焊上,重新刷机,就能知道那脚可要可无

焊上还是报错9

网友:
哪位大师指导一下!不敢冒然开挖,怕挖错线啊

网友:
看起来都是空点啊

网友:
难不成资料是错的吗

网友:
就是图中的黄点这个点位,一点通资料中是直通cpu的一个点,但是显微镜看焊盘,找不到引线

网友:
就是图中的黄点位置,查一点通资料是直通CPU的一个点,但是用显微镜都看不出焊盘通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整个硬盘的焊盘发上来,帮你看一下,掉点的地方也标一下,有些资料是错的。

大神,你帮我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帮我看看吧

你这点本身是通CPU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本身是通CPU的啊…………

谢谢大师回复,帮我分析下掉点下面的线路,哪条是通cpu的呢?

网友:
哎 技术还是有待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本身是通CPU的啊…………

经过对比官方图纸,原来一点通的硬盘管脚是弄颠倒了,这两个点都是空点,刷机报错9的原因好还在查找中

网友:
加油加油,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期待你修好后的分享

网友(2015-12-16):
看过去是空点,楼主直接重置吧,问下楼主拆硬盘风速和温度要掌握多少,我快克990AD的行么

网友:
换主板吗好像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