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充100% 一直充

楼主(2015-11-15):
华硕 K53SD 充电到100% 一直冲    插入电池 和适配器 EC发出CHGEN 高电平 经过一个场管 变成低电平CHGEN#  充电芯片BQ24740 开始充电 充电电流一直为1.7A左右 当充满100%时 充电电流1.7A无变化  系统里能检测到电池 及电量   电池接口 SMB_CK  SMB_DA 均为3.3V 直接进EC    TS1电池插入时0 取下变3.3证明有检测到电池插入    强制拉低CHGEN  场馆输出CHGEN #为高电平 可以停止 充电   但SRSET 一直为1.7左右       取下电池 单插适配器CHGEN 可以变成低电平 证明EC 有动作               求助 EC 发出的CHGEN 当电池充满时 是什么控制它的输出变化    当要接近充满时 什么控制充电芯片 涓流充电

注:电池  充电芯片 EC 都已换

网友:
这个是读取电池信息错误了吗

网友:
电池电压检测,,,,有可能没检测到电池已经充满,EC还继续发出充电开启信号,

网友:
测量下,充电电阻正负反馈在充足后是不是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