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I5GC3-L梅杰主板,不跑马维修方向

楼主(2015-11-15):
论坛的大神们,一个月了笔记本今天终于装好了系统,想想都是泪啊,终于可以发帖了
2015的第一帖,先来一帖求助
梅捷主板,型号SY-I5GC3
同行送来的时候显示不跑马,他自己换过了3个电容
CPU的滤波电容16V,1000UF的,他换成了16V,2200UF的,我考虑这个应该也不可以吧,大家说这个行吗
  电容换好后,再触发依旧不跑马
测量各路供电,内存,桥,总线,CPU电压全都有了,CPU供电1.35v是否正常?
接着测量PCIE  A13,A14,都有电压, PCI  时钟A15 3.3V,复位B16 1.8V
内存的条件我也顺便测了一下,都是正常的。
刷过BIOS,换过了CPU,压过南桥北桥CPU,都没反映,是不是要压得更猛一点。。。
点复位排针,诊断卡上面的灯会跟着闪,这样子是不是复位都有了吧?

下面该往哪个方向修呢??各位大哥大姐们,给点意见吧。
老大回来的时候叫我明天加焊北桥,其实我是想加悍南桥的
完全不知道方向了。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5-11-16 12:17):
30楼
亮机图献上,看来坚持总会有机会成功的,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帮助指导。。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可以修好一台都不容易啊,,慢慢累计吧。各位有分的帮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CPURST信号可以查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RST信号可以查一查

在哪里查啊,我没查过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查啊,我没查过这个信号。。。

cpu假负载上可以测量

网友C:
真不建议修这板   945的板快10年了吧  多数的电阻电容都变值  修好了  肯定毛病多多

网友:
既然PCI的时钟复位都正常了,那就测测CPU的复位PG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查啊,我没查过这个信号。。。

在CPU假负载上面可以测到

网友D:
这种南桥坏的比较多,都没人修这种板子了,换一个50左右吧

网友E:
最头疼台式机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建议修这板   945的板快10年了吧  多数的电阻电容都变值  修好了  肯定毛病多多

真的有不少霉变的,今天先去清理一下,试试看吧
客户拿来就要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南桥坏的比较多,都没人修这种板子了,换一个50左右吧

我想加焊南桥,我们老板让我干北桥瞎搞搞

网友F:
时钟都来了,那pg肯定也来了,看看cpu复位了没,没有的话查查北桥的复位

网友G:
CPU要是有复位那就底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头疼台式机不跑马

好一点的主板也就算了,这么老一个,。才叫人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时钟都来了,那pg肯定也来了,看看cpu复位了没,没有的话查查北桥的复位

北桥的复位去哪里测呢。我准备加悍下北桥再说了。不太知道CPU跟北桥的复位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要是有复位那就底座了

你是说CPU座虚汗吗?还没有加悍过CPU座,不懂怎么弄,压了CPU座没反应的

网友:
以前的板就是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的复位去哪里测呢。我准备加悍下北桥再说了。不太知道CPU跟北桥的复位在哪里。

这种杂牌的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了,从IO得到南桥发出的复位跑线

网友:
查下CPU PG信号工作情况,CPURST信号一般可以在CPU座旁边的电阻上可以测量到。

网友:
刚加焊了北桥跑马变成B0 --  依旧不跑马,不懂数字为什么会变,准备继续加焊南桥去,因为找不到图纸和点位 只能加焊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