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11-15):
1.           联想C200一体机不亮机维修
同行拆开拿过来的,正常使用就不亮了!
检测跑码正常键盘大小写可以亮就是不亮机 。看下主板CPU 凌动cpu的南桥是小黑桥看着跟上网本用的差不多。
修过几个上网本这种芯片的都是CPU问题 用风枪吹下试试,问题没变只能测条件了  看下图纸显卡并不是直接控制显示的,中间经过一个u36的芯片,查条件正常就是不出控制和信号 想换吧又没只能来论坛看下有这个问题的没!
看到很多人是刷U37程序好的 ,还有LAD线断线的既然已经跑码了这个就不去看了,刷了几个U37程序都不行。
只能继续查 想到也修过外设不过不亮机的 检测 网卡 声卡 USB 当测到USB3CONN的时候发现一根数据线短路,难道桥坏? 看图纸南桥经过L3到USB口, USB口还有一个芯片,拆下L3测量南桥这边不短 USB口这边短  USB这边只到U9 应该是U9坏  直接拆了在量正常L3电感吹上 开机亮机正常 没有硬盘就不测试了!

期间修的弯道就不写了  说多了都是泪。。。

尒彡,沵恏跩 + 5 很给力!

网友:
学习了,从没想过外设

网友A:
拆了后没用元件代换吗,是不是这个USB口还不能用啊?

网友B:
拆掉,把数据线直连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后没用元件代换吗,是不是这个USB口还不能用啊?

插上USB键盘大小写这个正常就没测了  一般的都是只通南桥的 这个应该起保护作用 上不上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把数据线直连还能用吗

它是挂在数据线上的  不是串过去的 无需直连!

网友:
估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撬锁的!我对有一家银行,锁太多了,晚上出来帮撬一下,拿到一起分

网友:
你这十八般武艺不错嘛 打日本就看你的了

网友:
有些字眼不能在公开场合说。
已经给你删除。
不然网站有被屏蔽的风险!

网友:
不亮机最怕的是跑马完成当代码的,,,,那种不好下手

网友:
很给力又学到知识

网友:
拆了u9    不装回去,,要多测试下吧,,看下usb  设备正不正常!  是吧lz!

网友:
一体机的还没拆过,别说修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USB 旁边有个三极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