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 正在搜索,无服务。

楼主(2015-11-16):
我是一名苹果手机维修新手请教下各位。
手机IPHONE4  GSM  港货  正版
故障:IPhone 4 正在搜索,无服务。
我检测了射频供电2.8V,正常的。
手机卡插入 设置-运营商
我将自动关闭掉,。,只是能够搜索到中国联通。  搜索不到中国移动的。

请问这个是属于发射故障还是,接收故障啊?

网友A:
服了你

  你不是迅维的学员嘛

    那是不是应该有个内部智能维修系统呢。。结合pcb图来看。上面还有最简单的方法呢

       多看十来分钟。。分分钟的事情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了你

  你不是迅维的学员嘛

我那个不是手机维修学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不是手机维修学员

也是。。

。。不过。。你够爱学习的话

  论坛里面有iphone的绝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

。。不过。。你够爱学习的话

你是手机学员们吗,发我一份

网友:
我修过这个故障,也是能收到中国联通,收不到中国移动,只要补焊或者更换U6_RF就行了,

网友:
能看到中国联通,证明接受正常,应该是发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