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2015,人老了,但音乐没有变——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

楼主(2015-11-16):
1985—2015,人老了,但音乐没有变——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

  图中的几个东西是否看着熟悉而又亲切,这几样如果你都用过的话,你绝对是个70、80后。都说电子产品是最不保值的,也没有收藏意义,不过我还是有收藏一些电子产品的习惯,尤其是与音乐有关的。因为音乐往往是和某些记忆连在一起的。某些地方、某些人、某些事,在你已经淡忘的时候,也许路过某个商店听到某段音乐,就会把你带回到那段尘封的时光里。所以,Sound Blaster可以不要、VOODOO可以不要、Athlon64可以不要,但是随身听播放器却舍不得扔掉。如果图中的东西你认不全的话,说明你还年轻。年轻真好。小的时候总是希望快点长大,因为长大了就不用上学。等真的不用上学的时候,才发现上学的时光是最难忘的。

  上图的东西如果你认不全,那么我就来科普一下,一个是收音机,一个是卡带机随身听,一个是CD机随身听,一个是MP3,一个就是我最近入手的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播放器。80年代,有收音机就很不错了,不要谈音质,会响就行。80年代末90年代中,录音机是标准家电之一,而卡带机的随身听还较少,SONY的WALKMAN是时尚的标志,壕指数不低于今天的肾6。立体声耳机普及,但是卡带的音质还是弱爆了。那时街头巷尾总是可以看到推板车卖盗录卡带的小贩。你可以点歌,小贩会帮你录进卡带,可见私人定制其实是很早就有的了。卡带除了音质差之外,最烦的就是倒带,很多电池电量都是浪费在倒带上,如果不愿意倒带,你就得听完A面听B面,周而复始。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CD开始代替卡带,家用的音响开始支持环绕声。这个时期才可以谈“音质”。CD随身听的音质效果甩开卡带机几条街。CD机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抗震”多少秒,抗震性能弱的机器,你走得稍微“激烈”一点,CD机就感冒了。我的大学时光大多数是在CD随身听的陪伴下度过的,那时已经CD刻录机已经普及,可以自己挑歌来刻。等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MP3播放器来了。优点是体积比CD随身听更小,无需卡带或者CD,可以直接存储MP3。缺点是压缩后的MP3音质确实不如CD。那时宽带还没普及,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话,下载速度是5K/S左右,一首MP3歌曲大约3-5MB,需要下载20分钟(放在今天可以下载一部蓝光高清影片了)。MP3播放器注定是一个短命的产品,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手机已经可以支持MP3播放,MP3播放器被放在抽屉里下岗了。2005年-2015年,我一直用手机听歌。初期的手机存储容量小,所以MP3都是128K比特率的,加上手机的解码和耳机都一般,所以音质一般。后来手机的存储容量越来越大,也更注重音质,所以MP3可以用320K比特率的,音质也有很大的提高。2015年,手头比较宽裕了,所以决定弄个音质OK的HIFI随身听。HIFI随身听,自然不同于普通的MP3播放器,首先要支持无损音频格式,APE、WAV、FLAC,音质比320K比特率的MP3要好很多。320K比特率的MP3虽然音质已经不错,但是毕竟经过压缩,使用好的播放器和耳机依然可以听出不足。播放器我选了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播放器。为什么选则七彩虹呢?我们玩硬件的人对这些IT品牌还是有一定感情的,而且之前的C4口碑不错,经过试听之后发现C10音质确实OK。耳机的档次也要跟得上,随身听的最大用途还是在运动中听歌,所以我选择了带降噪的AKG N60NC。其实在选择器材的时候,要按需购买,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打算怎么用,才能选择对的产品。例如你喜欢HIFI,但是一般在家里听的多,你完全可以选择蓝光播放器+功放+音箱。如果你不想影响到家人,一般是用耳机听得多,或者是和我一样喜欢旅行的,那么才有必要选择随身听。如果是家里安静环境听的,可以选择一般的高端耳机。如果是在外面的环境听的多的,就要选择降噪的。边运动边听的,建议选择入耳式。但是尽量不要用入耳式的耳机长时间听,会对耳朵有损害。

  下面是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图解。

降噪开关

网友:

  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图解。

  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的三围67*105*19mm,重量170g。这次的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没有采用触屏设计,这样可以简化电路,以提供更纯净的音色。操作按键一共7个,一个“进入”兼“播放/暂停”键,一个“返回”键,四个方向键,一个推杆式的音量调节键。对比C4,这次的推杆变得扁平化,可以防止放在口袋里触碰到而突然增大音量。在大家已经习惯用触屏的今天,这样的操控有点老土,但是要记住,HIFI播放器的设计原则就是极简,简单、和谐是HIFI器材的终极追求。

网友:

  下面是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图解。

  机身的侧面、背面都是采用紫檀木材质,刻有英伦风的图案和厂家LOGO。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紫檀木的外壳居然加入了腰线设计(下面第一张图可以清楚的看出腰线),这设计使得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握在手上手感很好,还可以防止手滑摔出去。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的外观设计用来装13也是极好的。但是有一点就是紫檀木上的贴纸,应该是环保标志。贴哪里不好为啥非贴在紫檀木上,撕下来还得用酒精擦。
紫檀木,紫檀别名“青龙木”,属蝶形花科,亚热带常绿乔木,高五六丈,叶为复叶花蝶形,果实有翼,木质甚坚,色赤,紫檀木入水即沉。紫檀是豆科紫檀属中特别硬重的一类树种统称,是红木中最高级的用材。是一种颜色深紫黑的硬木。最适于用来制作家具和雕刻艺术品。用紫檀制作的器物经打蜡磨光不需漆油,表面就呈现出缎子般的光泽。看来用紫檀木确实能够极好的提高13格。

网友:

  下面是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图解。

  机器的输出接口很简单,一个耳机接口,一个LINE OUT接口,取消了同轴。扩展接口一个,可以安装SD卡进行扩容。Mini USB充电/数据接口一个,RESET和开关键各一个。

网友:

  下面是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图解。

  随机附送皮套一个,可以保护机器,不过皮套上没有夹子,如果有夹子是极好的,可以别在腰带上,方便携带。现在手机体积都是极大的,所以如果把播放器别在腰带上,可以减少裤袋、衣袋的负担。

  七彩虹COLORFLY HiFi 随身听c10开箱到此结束,详细的使用体验等煲机完之后再发上来同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