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全屏黑屏闪退不响应怎么办?

楼主(2015-11-16):
辐射4全屏黑屏闪退不响应怎么办?

  应该有不少玩家在全屏玩这款游戏时会黑屏,闪退,或不响应的问题,所以在此就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下面就是辐射4全屏黑屏,闪退,与不响应的解决方法。

狗肉的小屋

  1、首先,如果不能满足游戏的基本硬件需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在情理之中。所以电脑一定要满足游戏的最低硬件需求。

  辐射4配置要求:

  最低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64-bit 系统 required)

  CPU:Intel Core i5-2300 2.8 GHz/AMD Phenom II X4 945 3.0 GHzorequivalent

  内存:8 GB RAM

  硬盘:30 GB free HDD space

  显卡:NVIDIA GTX 550 Ti 2GB/AMD Radeon HD 7870 2GB or equivalent

  推荐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64-bit 系统 required)

  CPU:Intel Core i7 4790 3.6 GHz/AMD FX-9590 4.7 GHz or equivalent

  内存:8 GB RAM

  硬盘:30 GB free HDD space

  显卡:NVIDIA GTX 780 3GB/AMD Radeon R9 290X 4GB or equivalent

  DX:DirectX 11

  2、如果排除硬件的问题,那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这款游戏需要最新的显卡驱动。所以要及时更新夏卡驱动哦。

  3、在初次打开游戏的时候需要运行【Fallout4Launcher.exe】进行画面设置,首次开启时它会自行监测玩家配置从而设定适合的游戏画面特效,这是玩家直接进入游戏的话可能会有闪退的现象。这里我们需要在它自行设定好画面选项之后,手动修改一下launcher界面的画面选项,然后保存退出,再通过【Fallout4.exe】进入游戏即可。

  4、针对全屏黑屏未响应只能无边框进游戏的朋友。现在选项里选择无边框,分辨率任意然后确定暂时不要开始游戏。然后打开开C盘MyGames\Fallout4里找到Fallout4Prefs.ini。在里面找到iSizeH=和iSizeW=改为合适的分辨率(我是1920X1080)。然后保存,此时可以开始游戏了。

  5、这款游戏在中文输入法下虽然可以正常进入游戏,但此时一按键盘,游戏就会黑屏并且不停的闪,这时我们需要按下Ctrl+空格切换到英文输入法后。就可以正常游戏了。

  以上便是辐射4全屏黑屏闪退不响应的解决方法的全部内容。

网友:
那不是一般人能玩的游戏。

网友:
现在对游戏没啥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