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 3V5V EN信号

楼主(2015-11-16):
请大师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信号不产生的原因。收到同行一台联想G550笔记本,通电无任何反应,拆出裸板后发现无3V 5V待机电压,查到待机芯片PU401无开启信号,

EN1EN2是通过MAINPWON来控制,通过MAINPWON信号找到PQ201,查PQ201 D极无电压,G极有4.8V按道理是PU102 LM393已正常工作,用镊子直接把PU102 5脚信号接到D极,能正常触发亮机,进入系统正常,

左找原因右找原因没找到,心想把PQ201拆掉想飞线试下,拆掉居然能正常触发使用了,PQ201 D极有4.5V G极还是4.8,以为是PU401 ENLDO上PD401 PD402 PD403中有个稳压管击穿了,实测没有,请大师帮我分板下怎么取掉PQ201 这个EN信号反而有了,而且正常进系统了,具体是哪个地方引起的,虽然能正常用了但还是有点不放心。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等等高手吧。。

网友A:
LM393 VL分压出的问题吧

网友:
这管子去掉应该这一路电压不会影响MAINPW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93 VL分压出的问题吧

LM393已经换了一个了,你觉得应该查哪几个元件,PU102 5脚电压4.6V 6脚电压2.45V 7脚电压4.8V

网友:
这个板子的小零件全部没有标零件号,小零件找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B:
典型的温控电路出问题了,PU102正常应该5脚小于6脚电压,输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温控电路出问题了,PU102正常应该5脚小于6脚电压,输出低电平

大师,应该查哪里呢。现在虽然能正常用了,但有点不放心呢。

网友D:
CPU温控电路保护了,修不出就这样去保护算了,没什么事的

网友E:
是不是Q201    DG击穿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温控电路保护了,修不出就这样去保护算了,没什么事的

唉,也不想钻头角尖,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就这样用着了,原来主要是怕出问题。这个是3V 5V EN 是受EC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Q201    DG击穿了呢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检查管子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师,应该查哪里呢。现在虽然能正常用了,但有点不放心呢。

看一下PH201这个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检查管子没问题。

那就只有去保护了  没必要再搞其他的了 如果想搞明白的话就再搞搞吧  个人建议还是把问题找到 因为那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G:
ph201热敏电阻。CPU温度低于92度pu102输出低pq201关闭,你的开启信号就正常,高于92了就输出高了,打开pq201就拉低开启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PH201这个热敏电阻

好的,我看看。拆了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也不想钻头角尖,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就这样用着了,原来主要是怕出问题。这个是3V 5V EN 是受EC控制吗 ...

看图纸走向啊,不受EC控制,VS电压过稳压二极管开启待机芯片EN信号,然后出来VL电压开启EN1与EN2

网友C:
引用 网友G:
ph201热敏电阻。CPU温度低于92度pu102输出低pq201关闭,你的开启信号就正常,高于92了就输出高了,打开pq20 ...

高手啊,我再看看哈,这个热敏电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取了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再看看哈,这个热敏电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取了行不。

取了pq201,就行了

网友:
反正不是自己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走向啊,不受EC控制,VS电压过稳压二极管开启待机芯片EN信号,然后出来VL电压开启EN1与EN2

看样子有点明朗了,非常感谢,高手哈。

网友H:
这个电路,应该是PQ201的G极应该是低电平,使管子截止,使MAINPWON为高电平,,,拆下PH201测测阻值还正常不,,或者找个换换试试。

网友:
ph201是负温度系数电阻啊,温高阻低,应该是它在捣蛋电阻变质了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ph201热敏电阻。CPU温度低于92度pu102输出低pq201关闭,你的开启信号就正常,高于92了就输出高了,打开pq20 ...

这个电阻拿掉后,cpu温度超过100度会怎么样我还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应该是PQ201的G极应该是低电平,使管子截止,使MAINPWON为高电平,,,拆下PH201测测阻值还正常 ...

PH201是不是一般在CPU座子附近还是下面。这个板有些零件都不标号,又没有点位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C:
PH201是不是一般在CPU座子附近还是下面。这个板有些零件都不标号,又没有点位图。

你不是在帖子上说拆掉了吗?怎么又找不到?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不是在帖子上说拆掉了吗?怎么又找不到?

那个拆掉的是PQ201,别搞错了哈。

网友J:
这是典型的温控电路动作保护了,你测量一下LM393的5脚电压是不是比6脚的高了?一般是热敏电阻坏了,当然也可能是5、6脚外围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正常用就像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是典型的温控电路动作保护了,你测量一下LM393的5脚电压是不是比6脚的高了?一般是热敏电阻坏了,当然也 ...

热敏电阻拿掉,cpu温度过高是不是就不会自动保护了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热敏电阻拿掉,cpu温度过高是不是就不会自动保护了

拿掉就烧CPU,不过一般也不会高温吧,散热做好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是典型的温控电路动作保护了,你测量一下LM393的5脚电压是不是比6脚的高了?一般是热敏电阻坏了,当然也 ...

还真是啊,5脚比6脚高。5脚4.6V 6脚2.48V

网友:
这个直接量同反向电压就明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热敏电阻拿掉,cpu温度过高是不是就不会自动保护了

当然喽!热敏电阻拿掉就失去了原有的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啊,5脚比6脚高。5脚4.6V 6脚2.48V

嗯!一般都是热敏电阻坏了,换个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掉就烧CPU,不过一般也不会高温吧,散热做好就行。

你实验过吗我很好奇,这个很典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当然喽!热敏电阻拿掉就失去了原有的保护功能!

谢谢解答,一直都听说过这个温控,就是现实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解答,一直都听说过这个温控,就是现实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今天你不是遇到过了吗!时间长了,什么情况都能遇见!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