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关机后蓝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16):
台式机电脑关机后蓝屏的解决方法

  电脑关机后蓝屏的解决方法:

  (1) 首先了解发生蓝屏前电脑的情况及所做的操作。如果电脑在CPU或内存等超频后,出现蓝屏,则蓝屏故障与超频有关,只要将频率恢复正常即可。

  (2) 如果电脑在光驱读盘时被非正常打开导致蓝屏,则蓝屏故障是由于被误操作引起的,此故障一般将光盘重新放入光驱,再关上光驱托盘即可。

  (3) 如果电脑在带电插拔某设备时发生蓝屏,则蓝屏故障与带电插拔设备有关,一般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恢复。

  (4) 如果电脑在使用某一个应用程序软件时发生蓝屏,则蓝屏故障可能是由此程序软件引起的,一般将程序软件卸载,再重新安装即可排除故障;如果不行,则可能是程序软件本身有错误,不能使用。

  (5) 如果电脑在进入系统后就出现蓝屏,引起蓝屏故障的原因可能较多,需要逐步进行排除。先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彻底的清理干净就可以了。排除病毒造成的蓝屏故障,如果故障排除,则是病毒造成的蓝屏故障。

  (6) 如果故依旧,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再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启动后退出系统再重新启动到正常模式,如果排除则是系统错误造成的蓝屏故障。

  (7) 如果故障没有排除,接着使用备份的注册表将Windows注册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如果故障排除,则是Windows注册表损坏引起的蓝屏故障。

  (8)灰尘问题。定期清理机箱内垃圾可以有效预防死机以及蓝屏的发生!

  (9) 硬件资源冲突。由于显卡或者声卡设置冲突,引起的异常错误。解决方法进入“安全模式”“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一般可以解决!

  (10)电源问题。由于电压不稳定,非常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无故死机 重起 蓝屏等现象,电源问题引起蓝屏主要是因为电压不稳定,开机时间过长在显卡等一系列设备中形成一些脉冲电阻,在关机的时候计算机就会发现错误,所以引起蓝屏或者死机!

  (11)有时间在清理下磁盘和整理碎片,一个月弄一次就行了,多了对机子有害,碎片整理的方法:我的电脑→C盘→右键属性→工具→打开磁盘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