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BP430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16):
以前厂里的一同事电脑电源坏了说拿过来给我看看,我看了下型号是安钛克BP430,看做工还行值得一修,拆开一看傻眼了,主动PFC,这玩意还没修过,以前大部分是修修被动PFC的电源,这下难搞了,不管了先看看再说,用万用表检测待机PSON都没有电,目测板子上一个七脚的芯片炸飞,应该是5V待机芯片,型号未知,这下难搞了,图纸找不到,网上搜拆机图也没找到,放了几天后又在网上找图,终于在一个网站详细说明里有这个芯片型号为TNY278PN,这下知道型号了,淘宝上订购几个,几天后快递到了,迫不及待的装上,还有点怕通电,怕又炸了,怀着不安的心情通电,没炸。哈哈。万用表测试还是没电,奶奶的,不会是小苏那里买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是坏的吧,先看看外围元件,大电容上有300V ,查资料得知道,主动pFC正常工作后大电容上有380V,主动PFC正常工作的条件是先要有5V待机电压,还是查TNY278PN的外围元件吧,一查还真查到敌情了,一个10欧的供电电阻裂了,换掉后终于正常了。图片没拍就网上找点图,大家凑合看,高手请路过。

网友A:
楼主,这电源你们都修啊,我们一般都是换新的,这种修的话成本高 收不起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源你们都修啊,我们一般都是换新的,这种修的话成本高 收不起价

我也是闲得没事干,自己还修了一些品牌电源备用,当二手的卖卖赚点零花钱。杂牌的就不修了。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闲得没事干,自己还修了一些品牌电源备用,当二手的卖卖赚点零花钱。杂牌的就不修了。意义不大。

恩,好的 卖的到钱的就修下  其他都不考虑

网友:
楼主维修精神值得学习,一般电源芯片炸了我就换芯片,很少去检查外围电路,因为比较费时间,而且不清楚原理,楼主的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的电阻是0.22欧的,不是10欧的.....

电阻没合适的,弄了个10欧的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好的 卖的到钱的就修下  其他都不考虑

生意好差,没啥干头,赚一块是一块吧。转行又不知道干什么,以前从工厂仪表工转行出来做电脑,现在电脑没啥搞头了不知道做啥好。

网友D:
好点的电源修出来给机器换,好过几十块钱那种垃圾货,利润好用着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卖掉了一个新电源......

是老同事的,没有卖新电源帮他修好收点辛苦费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点的电源修出来给机器换,好过几十块钱那种垃圾货,利润好用着也不错。

反正我觉得还行,正品电源用料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后装机运行没问题吗?你确定哪个电阻是连到5VSB回路中吗?

装机没什么问题,这个电阻是连到TNY278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麻烦问一下是通过开关变压器连到TNY278上的吗?

好象没经过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麻烦问一下是通过开关变压器连到TNY278上的吗?

好象是这样的,你看红线走向。

网友:
好的电源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E:
检流电阻用了10欧的,输出电压会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还记得电阻连到TNY278的几脚?

好象是一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检流电阻用了10欧的,输出电压会下降的,

看样子这个不是检流电阻,像是一个保险电阻之类,然后四个贴片电阻降压给TNY278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个不是检流电阻,像是一个保险电阻之类,然后四个贴片电阻降压给TNY278供电。

保险电阻倒是不怕,这个电阻再大点都可以的,只是启动会有延时,哈哈

网友:
5V待机芯片炸了,一般与之内部开关管串联的电流取样电阻也一同烧毁,这是必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卖掉了一个新电源......

看这个吧。整流后直接电阻降压给278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是保险电阻应该接开关变压器的输入端......

我回家看看这个,确认一下回复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理解的4脚是启动,见如下手册的阴影部分说明...

4脚是内部MOS管D极。1脚是EN开启,需要一个高电平。5678是S极。

网友:
红红银金黑  0.22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是内部MOS管D极。1脚是EN开启,需要一个高电平。5678是S极。

4脚是一个多功能端子,一脚是EN为使能端和保护不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理解的4脚是启动,见如下手册的阴影部分说明...

我特意回家看了下,是接在一脚上,另外还连着光耦第四脚,进电阻前接到了开关变压器上,和我上面发的那图差不多。300V经过那个烧掉的电阻,然后到了四个1004贴片电阻降压,一路到光耦的第四脚,一路经过了个0欧的贴片直接进了TNY278第一脚。
详细看我发的图片上划的红线。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修电源。。。但是经验难得

网友F:
这个是保险电阻,但一般用的是普通电阻,啊呸,好拗口。一头接4脚,一头接变压器,图纸上一般不画出来。我都是导线直连。

网友G:
维修电源时接个电泡就不怕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电源时接个电泡就不怕短路了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热心回复.....

大家共同学习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维修电源时接个电泡就不怕短路了

这种主动PFC不能串灯泡,被动PFC可以,主动PFC串灯泡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保险电阻,但一般用的是普通电阻,啊呸,好拗口。一头接4脚,一头接变压器,图纸上一般不画出来。我 ...

导线直接连也可以的,我看了这个电阻只是起个保护作用。

网友:
裂开的电阻说不定就保险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说一下原因吗?谢谢.....

你百度下 {主动PFC串灯泡} ,有很多发现的,呵呵。

网友:
0.1欧姆,0.22欧姆,0.33欧姆,0.47欧姆是比较常用的大功率限流电阻,相当于保险丝的作用,
1欧姆,2.2欧姆,3.3欧姆,4.7欧姆,5.6欧姆则是比较常用的中功率限流电阻,
10欧姆--------33欧姆是比较常用的小功率降压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动PFC不能串灯泡,被动PFC可以,主动PFC串灯泡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串灯泡,串了会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I:
说实话电脑电源修起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电脑电源修起来有难度

修得多了就好了....

网友:
手上有个一样问题的 现在换了芯片 PS-ON出来5V了 但是开机不触发 没有头绪

网友:
手上有五个 一个死鱼 什么换保险 换桥堆 换开关管 换电容的都没有  发图懒得搞  哎 这个电源可是一千多的1200W额定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