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bios设置u盘启动教程

楼主(2015-11-16):
昂达主板bios设置u盘启动教程

  在电脑的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遇要重装系统的时候,但是由于对bios不熟悉,在需要设置bios时无从下手,也不敢随意乱改动,其实bios基本大同小异,今天我们就以昂达主板为例,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进行主板bios设置,熟悉以后再遇到主板bios设置就手到擒来了。

  昂达主板bios设置u盘启动教程:

  1、将制作好的u盘启动盘插入电脑usb接口,然后按开机键,等到电脑屏幕出现开机画面的时候按“Delete”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在打开的BIOS设置界面,通过上下方向键移动光标找到“Advanced BIOS Features”,如下图所示:

  2、进入Advanced BIOS Features设置界面,通过上下方向键移动光标选择“Hard Disk Boot Priority”回车确认,如下图所示:

  3、最后我们通过“+ -”键将“USB-HDD...”这个项直接移动到第一个位置,然后按“F10”保存重启即可。

  以上是昂达主板bios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有不懂的如何设置昂达主板u盘启动方法的用户,可以尝试以上的解决方法进行操作。

网友:
熟悉的教程,电脑系统维护人员必备所知道的东西。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

网友:
新手学习过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么麻烦,开机显示直接按ESC不快过

网友:
还行,和其他的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