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11-16):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苹果4代进水不开机电源短路更换电源ok
进水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第一次发帖没发好!对不住啊

网友:
换电源开机后客户是5.1版本客户安装软件不来,,后来我就给客户刷机,刷机进去了WiFi老是正在搜索,我就还原下结果激活不了了。拆机测试WiFi供电时钟都有果断换WiFi当中换了3个不行都是拆机的二维码WiFi后来没办法了换个耐高温的WiFi就好了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考验焊工啊!楼主焊接技术一定高超啊。佩服。

网友:
电源是什么东东

网友:
没有wifi刷7.1的系统是激活不了的。得先把wifi修好。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把手机放到wifi跟前试试看能否搜到wifi

网友:
无法激活应该是WiFi连接不上了,怎么换电源IC,WiFi也挂了?

网友:
手机这个板子太小了,说真的不好弄

网友:
WIFI芯片吹一下,估计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