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M-DS2 小小福利 通病

楼主(2015-11-16):
今天早上一个小时秒了十多块网吧主板通病 我在这里就不写什么理论了 RT8120D 这8脚芯片连接的一个小三极管 都懂的把这三极管拆了就可以了 修了十多片都这个问题 有分的大哥们就加一下分吧 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通病案例 不知道GA-H6M-DS2 这主板的原始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哥们你得给我们说说故障嘛。。。- -!

网友:
是啊楼主,感谢提供分享通病,但最起码说明这个东西坏了是什么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通病案例 不知道GA-H6M-DS2 这主板的原始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反复一转一停

网友:
一小时修了十几块,而且还都是通病,这检钱的速度。。。。

网友:
感谢提供分享通病

网友:
3秒钟重启,求解?

网友:
通病的机器就是倍儿爽

网友:
看不清位置^^

网友:
家里正好有一块,回家试试去

网友:
RT8120D是什么芯片?楼主说下。。

网友B:
  楼主我的拆了怎么不行啊、。

网友:
想问一下,是直接把三极管拆掉就行了吗?

网友:
你这故障应该是cpu  pg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拆了怎么不行啊、。

我的是RT8120D  8脚芯片第7脚连接的小三极管拆那个 还有我的是CPU没有电压转的时候测量,还有RT8120D芯片上面的那个三极管电压只有0点几RT8120D 控制上面那个三极管 拆下来的那个小三极管保护RT8120D芯片所以电压没有出来所以 拆下来就可以了   H61的主板很多问题都是一转一停

网友:
这IC 通常用在内存供电上的  故障是不是 内存供电出不来

网友:
不是反复停停转转都是这个小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Q9位置 是 VTT_EN  CPU没电压当然会转转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