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SD-113T的系统供电问题,求解,求指导!不看后悔!

楼主(2015-11-16):
如题:索尼 VPCSD-113T的系统供电问题,不出发,裸板测测电感阻值正常,无短路现象,上电待机0.02,5V  3.3V都有,但是过几秒钟之后待机3.3V  5V就没有了,测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总控正常,线性电压正常,基准电压正常,分控ALW-ON(EN1,EN2)过几秒就没有了。求大神指点一二,怎么修!跪谢!!!!!!!!

网友:
求大神指点迷津,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找个标准时序 比修修

网友B:
先打值看是否后级有短路,

网友:
先刷刷BIOS

网友C: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没点位图!

网友:
看到啥了,分享!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值看是否后级有短路,

阻值正常,4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个标准时序 比修修

这板子,没标号,没点位!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没点位图!

点位我不会用!哎!

网友D:
这和bios有关系吗!,待机不持续!分析下!

网友E:
看了更后悔,让别人帮忙还这么牛气,你这个肯定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更后悔,让别人帮忙还这么牛气,你这个肯定是负载有短路

标题不牛气的,你们都不看!只为吸引高手!

网友:
绝对后级有短路   我遇到过两台 一般都是网卡或者声卡附近的小电容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和bios有关系吗!,待机不持续!分析下!

索尼的机器待机的时候很少是出3/5v的   待机不出很正常    你可能修的的是不触发你不防换换思路

网友:
楼主测一下复位有电压吗???如果是复位之前掉点 ,你就查查供电是否缺少电压啊。。。。

网友G:
应该是触发才有的3V 5V。你看看应该按不触发修看下图纸里面有没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触发才有的3V 5V。你看看应该按不触发修看下图纸里面有没时序

没时序,没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索尼的机器待机的时候很少是出3/5v的   待机不出很正常    你可能修的的是不触发你不防换换思路

我怕是上家做手脚,到我这里是二修机了,由于没点位,不知道缺不缺件

网友H:
试试强拉开启信号过去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这信号就到这几个地方,断开试试,还会不会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试强拉开启信号过去看看能不能触发

现在看来是,待机之后读取BIOS后,就关闭3.3V 5V了,触发电流为0.02待机状态,上不去,几秒后又为000

网友I:
待机不持续应该正常的,你按开关后应该还会有3,5V,这个设计应该是为了节能,楼主应该按不触发修。。测不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待机不持续应该正常的,你按开关后应该还会有3,5V,这个设计应该是为了节能,楼主应该按不触发修。。测不触 ...

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J: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

搞好了,分享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试试强拉开启信号过去看看能不能触发

BIOS刷了吗?刷个试试Sony的BIOS爱坏

网友:
断开测量,细分,缩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刷了吗?刷个试试Sony的BIOS爱坏

刷了,不行的

网友:
好吧,没具体的看到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K:
不要纠结出不出3 5v索尼的机器大多是触发后才出3 5v的

网友:
找一个索尼的时序 看着时序慢慢查

网友:
看了后悔 没兴趣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要纠结出不出3 5v索尼的机器大多是触发后才出3 5v的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

你的搞好没?

网友:
不应该纠结在待机上,还是要看触发电路是否正常,按下开关看EC能不能正常发出触发信号到桥,桥能不能正常返回信号,大部分机器为了节能,长时间不EC没有收到触发信号,关闭3V 5V输出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