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4秒掉电 取下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5-11-16):
待机正常,触发正常,就是4秒掉电。PLTRST都出来了为什么还是掉电,奇怪的是取下内存就不会掉电了。
刷过BIOS,无效。内存供电1.7伏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感觉有点高。(三代内存)
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不跑码呀。

网友:
3代内存1.5v的好吧

网友:
说明问题在显卡这一块,

网友:
先确定你的万用表所测得电压是否准确,如果准确的话那应该就是内存电压不对导致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那的问题,查下内存的波形。

网友:
显卡出问题也会掉电,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做显卡吧,真的是这个问题,我前些日子修过

网友:
过流会掉电。你这情况不一样是内存,按正常时序修

网友:
看看内存波波

网友:
典型的不过内存,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吧,真的是这个问题,我前些日子修过

做了显卡,还是不行,真是悲哀啊。
这钱不该我赚,让客户拿走,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显卡,还是不行,真是悲哀啊。
这钱不该我赚,让客户拿走,谢谢你的建议

没修好,这样以后的生意怎么着落呀。

网友:
bios 没刷对吧

网友:
这样的机子要慢慢查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帮不到你

网友:
修好没 哪个电压没出

网友:
机子过不了内存,仔细查下内存其它辅助电压

网友:
主要查内存供电哪里1.7V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不过显卡?很多机子不插内存会掉电的。

网友:
内存坏了也会这样的。我修过一台内存坏的

网友:
按着时序来走,应该可以修出来的。。。。不行就先断开CPU供电开启脚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打的交流端就是正常的,直流段肯定不正常

网友:
先去逮捕内存,然后问他显卡的家人到底去哪里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我遇到过内存坏引起掉电的

网友:
不上内存都不跑马了,显卡只有电压,不正常工作了,所以不掉了

网友:
维修掉电乐趣多

网友:
我曾经碰到965平台的复位都出来了,波波测到复位起来又被拉下去,跑到1.06A后停留5-8秒掉电回到待机电流,结果是CPU坏。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拔掉内存不掉 上内存就亮机掉 但是我的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换了内存能正常使用 现在就是担心能不能给客户使用
有这方面经验的 麻烦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