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1706显示器有时开机显示正常 有时开机白屏

楼主(2015-11-16):
HP L1706显示器有时开机显示正常,有时开机白屏。测试了下显示正常时屏的供电和白屏时屏的供电都是有的,但电压有点差距,差距不是太大就零点几V。屏的供电有一个管子控制,把供电直接飞过去,在试机每次开机都正常,为了保险起见又把给屏供电的几个电容也一起换了。不知道是否会返修!

网友:
前两天修到这个显示器   直接18块  买个一体板         省时又省力

网友:
是那个管子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