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电源板接口定义

楼主(2015-11-16):
原装电源板改通用板,可是不知道接口怎么定义,只接5v、gnd、on/off不管用。见下图,原装电源板上从左到右依次是BDM、+13v、gnd、gnd、gnd、+5v、+5v、ADM、on/off,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还有一个电压你接上试试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三星的板,再找找,开启是否接正确了

网友:
这个还看不明白呀!1脚开启,2脚+13v,3、4、5脚接地,6、7脚+5v,8脚亮度调节。通用板用多少伏的供电呀?

网友:
原装驱动板需要什么条件这还不简单啊

网友:
小儿科的问题

网友:
三楼正解了

网友:
零基础修液晶啊!!!!

网友:
这个都有定义的,对着接就行了啦

网友:
这个不难了吧  有定义了

网友:
有标注每根线的定义了,很直观了,按照定义的线去接就可以了,遇到没有定义的板子,自己还得要拿万用表找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