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线判三极管的好坏

楼主(2015-11-16):
     我用IK当 红笔接中间脚 《上电有300V电压的》黑表笔测量旁边2个都是O欧  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两个是坏的了

                         还有个 整流桥   红笔接+ 黑笔接其他的3个脚  中间2个的有电阻度数 —的这个接是0欧   反过来是  也是一样  和中间脚有度数  和输出脚就是0欧 是不是也是坏了

网友A:
一般都是击穿短路从外观很容易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击穿短路从外观很容易判断

外观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击穿短路从外观很容易判断

击穿短路的场管,外观应该看不出来吧?

网友B:
G极和300V 相通肯定是烧了

网友:
肯定有击穿的,建议将怀疑的元件拆下来测.....

网友:
都是O欧的肯定击穿了。

网友:
场管还是拆下来再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C:
刚刚拆出来测试了  MOS管坏了   保险电阻也坏了  还没有测试KA7500这个IC  还没有找到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极和300V 相通肯定是烧了

是的,这种现象说明MOS管GD级之间阻值短路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种现象说明MOS管GD级之间阻值短路击穿。

  第一次测试   自学难啊

网友E:
led 电源用494ic的用的不是场效应管,这个普通三极管来的,参照电脑电源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ed 电源用494ic的用的不是场效应管,这个普通三极管来的,参照电脑电源修吧

他的IC是 KA7500可以用494代换吗

网友:
ka7500完全可以用494代换的

网友:
楼主击穿的管子是何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IC是 KA7500可以用494代换吗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测试   自学难啊

楼主如果IC是7500.那么击穿的就不是场管,而是普通的三极管......

网友F:
电源维修 很容易炸的。。上电的时候 加个灯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和300V 相通肯定是烧了

应该是三极管,不是场管.....

网友G:
一般我都拆下测量的放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我都拆下测量的放心些

在线测只是粗测,拆下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维修 很容易炸的。。上电的时候 加个灯泡啊!

今天已经做了一个灯泡测试了

网友:
从楼主的数据来看这个管子的确是坏了。

网友:
0欧必须是坏了,这个怎么也不会是0欧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

现在还没有管换

网友I:
场管还是拆下测准确,因为有时给控制极通电后,那2个极也会导通,需要放电测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场管还是拆下测准确,因为有时给控制极通电后,那2个极也会导通,需要放电测才准。

有场管测量的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场管测量的帖子吗

论坛有的是,自己搜就行啦。

网友:
拆下来测穿没有。

网友:
慢慢来,急不来的。闲积累经验吧!

网友:
三脚六测2读数

网友:
肯定是击穿了 周边还有坏的 仔细查。

网友:
三极管,找对B C E应该还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拆出来测试了  MOS管坏了   保险电阻也坏了  还没有测试KA7500这个IC  还没有找到定义

KA7500和TL494是一样的工作原理,在一般的电脑电源盒里就有这个元件。

网友:
这是不是个电瓶充电器啊

网友:
桥没有0欧的  桥坏了

网友:
是监控电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