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e8570e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我的机器是华硕K42jr rev4.1的。  待机没有3v 5v,电流0.00,未发现明显短路,经查线性3.5v已出,查ITE8570e 125脚有3.3v,按开关有跳变,56脚没有电压,说明8570E未正常工作,打56脚对地阻抗 0,未对地。   没办法,就换了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又刷了bios,换了待机芯片CL=CH,还是不出待机电压,我找不到此板的电路图,求助这个56脚发出电压的条件。

网友:
有没有人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8570e  11脚是Vcc吗?好像没有3.3v

网友A:
你看看3 5V待机芯片有没有发出PG信号给EC 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是不出3 5V  那就查3 5V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3 5V待机芯片有没有发出PG信号给EC 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

是不是sus pwrgd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是不出3 5V  那就查3 5V工作条件

我有2.0的图,但Ec不一样。这个11脚vcc是不是应该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是不出3 5V  那就查3 5V工作条件

你看一下这个图

网友A:
图我又看不到 不知道你说的11脚什么含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是不出3 5V  那就查3 5V工作条件

放大的图纸,手机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的图纸,手机不清楚

这个11脚是触发后才有的吧 +3VA才是待机给EC的供电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你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有哪线噻   在挨个挨个查是哪个问题噻    实在不行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我又看不到 不知道你说的11脚什么含义啊

bios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