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Mac的27寸液晶屏出现竖线

楼主(2015-11-16):
一台iMac的27寸液晶屏,厚的2K的屏,出现白色竖线,线是点状的,基本上四个一组,这个第一感觉不是液晶屏坏。查了国外网站,大部分指向了
V sync cable,看了看这原来的线的确好像折叠的似乎不太好了,买了一根新的,故障依旧。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显卡主板都没有毛病。

望大神指导,在魔都可以付费维修。

网友:
求楼主分享国外网站地址

网友:
"I've seen this exact issue before on a number of iMacs and 27+ inch IPS displays, as recently as two weeks ago, it's almost always due to a vertical sync issue with the display. The vertical sync cable is separate from the video interface cable on the 27" models, and if not properly connected, will exhibit the vertical line problems described in this thread. That said, if this problem came out of nowhere, and you have warranty remaining, you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is taken care of by Apple as it is most definitely not normal behavior. If you don't have warranty, and aren't afraid to open one of these machines up, you can see where the vertical sync cable is in the ifixit manual for your particular model and try to reset it. A word of caution though, if you have a first generation 27" (Late 2009, I believe), be very careful if you do this yourself, the vertical sync cable is extremely fragile and very difficult to remove and reseat without damaging it."

http://arstechnica.com/civis/viewtopic.php?f=19&t=1184477

网友:
受到外来信号干扰了!做好屏蔽。

网友:
干扰?原封不动的装上去,应该不是干扰。

网友:
有懂此故障的大神吗?付费维修啊。

网友:
魔都付费维修,急!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慢慢摸索, 苹果搞的少啊

网友:
仅仅是白色竖线吗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应该是通病  当时是收了个一体机  收时候没太注意看   收完了才发现   后来也没修  到手没几分钟就有同行相中了  就卖了~  而且线是弯的  特不明显~

网友:
屏幕暗伤。。。没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