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怎么查啊

楼主(2015-11-16):
功放电路一般查什么信号,求讲解

网友A:
供电
静音
信号输入
信号输出

网友B:
功放电路一般为五步,一是查供电,二是查接地,三是查输入端,四是查输出端,五是功放块本身。其中输入端包含音频输入,音调、音量控制,静音,负反馈等。输出则包含喇叭。

网友:
先查供电  信号问题以前修的时候喜欢用个有源音箱查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
静音
信号输入

我这个声卡有输出,但功放没输入。中间好像是EC转出来的。EC换过。喇叭没声音,耳机有。不擦耳机声卡是喇叭信号输出。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放电路一般为五步,一是查供电,二是查接地,三是查输入端,四是查输出端,五是功放块本身。其中输入端包 ...

我这个声卡有输出,但功放没输入。中间好像是EC转出来的。EC换过。喇叭没声音,耳机有。不擦耳机声卡是喇叭信号输出。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声卡有输出,但功放没输入。中间好像是EC转出来的。EC换过。喇叭没声音,耳机有。不擦耳机声卡是喇 ...

你看一下那个静音控制信号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将声卡输出与功放输入通过一电解连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声卡有输出,但功放没输入。中间好像是EC转出来的。EC换过。喇叭没声音,耳机有。不擦耳机声卡是喇 ...

你可以用干扰法碰触功放的音频输入端,看有没有杂音!若有说明功放基本正常。还有检查一下耳机插座。

网友:
我的那两个音响声音一大一小还没解决,基本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