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U8668-D跑C1循环通病!!!!!!!!!!!

楼主(2015-11-16):
映泰U8668-D跑C1循环 诊断卡跑到C1然后00 这样无线循环 电压都正常 手里有3块这种板  应该是通病  都没有搞好 有没有修道过的朋友 说一下 谢谢  CPU BIOS 内存  内存旁边的时钟芯片也换过  都不行 这些都排除了   知道的说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238, 236, 脚的电压测了没,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8, 236, 脚的电压测了没,有没有3.3V

内存旁边的时钟芯片 手摸稍微有点烫 换了 也不行

网友:
楼主都知道是不过内存了,不知道都测了内存的那些信号,发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
看来不好搞~

网友:
如果有独显的 见过好多是独显引起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也修啊 是一代内存的吧 查内存供电2.5V VREF SPD 换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