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屏幕显示一半 白屏

楼主(2015-11-16):
收到同行一台联想B590。了解说是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说是换过屏,屏线了,显卡加焊过。故障依旧上图 感觉应该是屏少电压,打开图纸测LCDVDD 3.3V  3D3V-SO-CAMERA  3.3V    3D3V-AUX-S5  3.3V   3D3V-SO   0V  :3D3V-SO正常应该有3.3V :这个电压经F4903保险过来的 测量保险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换个保险上去,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谁第一眼看上去都会认为是屏问题

网友:
测试下各个电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个难道是通病,我上次碰到一个分屏,也是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少个电压还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像屏上面的保险能不能不换直接飞根线呢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网友B:
楼主能讲下3D3V_DDC_S0 是什么电压吗?  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屏上面的保险能不能不换直接飞根线呢

当然可以 不过一旦出问题就会烧屏

网友:
屏缺少供电的分屏现象很少见。。。。。。

网友:
保险开路了?

网友:
怎么会出现网格啊??从未见过这样的

网友:
给人第一眼感觉会考虑屏,第一次见这样是缺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不过一旦出问题就会烧屏

还是不能偷懒啊

网友:
比较少见的状况

网友:
我咧个去哦....厉害

网友:
奇葩的故障,缺个供电要不灰屏,要不就不显示暗屏什么的,笔记本故障5花8门

网友:
屏上码片导常

网友:
这个样子看着也像屏坏,楼主细心啊

网友:
这个电压是给屏的ROM芯片供电的

网友:
这种就查屏条件了

网友:
我看,屏坏了。???

网友:
屏供电问题,开始看见图片以为屏坏了

网友:
这样秒杀收钱

网友:
信号保险坏 也是捡到了

网友:
看样子会觉得是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按楼主这样说 可能是屏跟主板接口哪里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 鼓励发帖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讲下3D3V_DDC_S0 是什么电压吗? 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吗
是屏码片供电!

网友:
第一眼 以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