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士顿120g固态,被识别成未知硬盘21m,

楼主(2015-11-16):
求助,金士顿120g固态,被识别成未知硬盘21m,之前都好用的,有没有谁遇到过,大神们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那估计你这个固态是假的

网友A:
除楼上仁兄说的以外 那就是固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已经不能正常识别了,出故障了,质量不过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楼上仁兄说的以外 那就是固件问题

正品金士顿啊,固件坏,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楼上仁兄说的以外 那就是固件问题

刷了固件,影响里面数据吗、数据重要的

网友:
BIOS里能识别出来吗?打开ACHI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品金士顿啊,固件坏,怎么刷

固态的硬盘没有刷过固件,但是希捷或者西数我们都是用XLY来刷写固件的  楼主不妨用XLY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的硬盘没有刷过固件,但是希捷或者西数我们都是用XLY来刷写固件的  楼主不妨用XLY试一下

刷固件,不影响数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不影响数据的吧

总的来说不影响数据的

网友:
不会是分区问题吧

网友:
肯定不是分区问题,固态硬盘出了问题,就不能用普通方法修复了.和U盘一个原理.只是算法更复杂.

网友:
升级固件数据可能还在 如果从刷固件就没有了 你看看是什么主控 有些主控是没有流出工具

网友:
那就是没认,pe的分区工具里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