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发黄是怎么回事,显示器发黄的原因?

楼主(2015-11-16):
显示器发黄是怎么回事,显示器发黄的原因?

  电脑屏幕发黄怎么回事 显示器屏幕发黄是什么原因?

  首先显示器发黄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显示器故障;

  b、显卡故障;

  c、显示器数据线或者接触不良导致;

  d、显卡驱动问题

  e、其他原因导致。

  电脑屏幕发黄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是显示器故障,比如显示器的数据线缆信号传输质量差,接触不良或者电脑显卡问题导致,判断方法是先将显示器放置到其他的主机上进行测试,并更换显示器数据线,如果问题依旧则说明很有可能是显示器自身的故障。

  一般来说,液晶显示器内部的面板的寿命是很长的,但是显示器内部灯管老化容易导致发出光不正常,从而导致屏幕颜色问题,因此显示器故障导致的屏幕发黄相对比较常见。

  如果更换了显示器与数据线,在其他主机上测试屏幕一切正常,则说明是电脑主机内部硬件问题,最可能的原因是显卡故障,比如显卡接触不良、显卡金手指灰尘太多、显卡驱动不正常等等。

  判断方法是,先将电脑关机,然后将显卡取出,清理一下灰尘,另外擦拭一下显卡金手指,之后重新将显卡安装回去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则是显卡安装接触不良或者灰尘过多导致,如果问题依旧,则再试试更新显卡驱动,如果问题依旧,那么可能是显卡本身故障。

  电脑屏幕发黄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不过这种故障相对遇到比较少,建议拿去检修一下,如果CPU内置核心显卡,可以将独立显卡去掉,将显示器接在主板的VGA接口试试,如果屏幕正常,则基本可以断定是独立显卡本身故障!

  总的来说,电脑屏幕发黄不外乎两大问题根源,一个是显卡,另外一个是显示器,与其他硬件基本没什么关系,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采用先简单,再复杂的思路,先检查视频线缆和显卡安装是否正常,然后排除法加以解决,如果无法准确找出问题,也没有可以替代的硬件进行替换排查的话,建议拿去维修点检修。

网友:
一般都是背光造成的

网友:
三基色不对

网友:
背光纸或灯管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导致的

网友:
灯管!背光纸没对好!

网友:
明显的屏背光老化

网友:
  lz  发的教学帖啊    浪费资源啊!

网友:
这种一片一片的发黄 是背光膜的问题   把屏拆开 背光膜换了 就行

网友:
总结帖啊,不错,学习了,这种黄色的少,红色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