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及时雨科技 《iphon6不显示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5-11-16):
    新店开张,生意一般,昨天一天没啥生意。守到晚上十点多,来了台6说是不开机。跟客户说天色已晚,明天报了大概价格区,客户同意留机。闲了一整天,左右没事加班给他搞吧。    机型:iPhone 6                                故障:客户描述不开机                                          维修单位:龙岩及时雨科技 potato
    一、 首先通电测试,看电流判断大致故障范围,如下图,电流表指示如下:电流跳变很正常,说明机子故障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二、拆机目测全板子,无修无进水,无摔掉件。仔细检查显示座子,也没有发现明显故障。

①打开维修系统检查座子引脚定义:

②测量四组MIPI总线对地值:完全一样410左右,正常

③测量别的供电,时钟,复位,背光这些线路的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

    三、通电测试显示屏幕供+5.7V,背光供电+17V(根据亮度变动,一般+16V左右。)发现故障点:

①显示屏幕供电+5.7V正常,背光供电没有升起来。
    四、跑线路,看看背光芯片在哪里

①先说说显示屏工作原理:
a 机器开机1.8v通过小电感到达显示屏
b CPU通过MIPI总线检测屏幕
c CPU发出复位信号到显示屏
d 显示屏发出供电使能信号到达屏幕供电芯片+5.7V  -5.7V  背光供电发出
e 显示屏通过MIPI总线输出视频信号,屏幕显示。
②背光供电不正常而+5.7V正常,只能是背光芯片坏、背光芯片外围原件坏、背光芯片焊盘断线或虚焊三者之一。
    五、做排除法,维修是以最小成本博得最大的利润回报,先检查外围,最后芯片。
①测量背光芯片外围电感是否开路,阻值变大。测量二极管是否击穿。没有发现故障。

②拆掉芯片,测量芯片各个脚位是否存在断线虚焊的情况。

③上面都正常,只能是芯片本身挂了,芯片型号为LM3534TMX-A1,这个12脚芯片跟五代上面的背光芯片是一样的,U23.

④拆下五代板上面的芯片,做脚装上。
    六、装好芯片以后测量一下脚位有没有短路,或者脚有没有装反,再通电,以防万一。

①再次测量背光供电电压,如上图,恢复+16.41V正常显示了。
②装好屏蔽盖,清洗干净。完整如新:

    七、做一下简单总结:
手机维修原理简单,关键是手工要练好。像上面的例子,背光芯片就在CPU边上 要怎么吹才能不弄坏CPU,又能装好芯片,这个是关键。
手机维修必备工具,显示屏延长排线,屏幕小小一个好几百,能减少的风险就减少。
③手机主板比较精细,建议维修完成后,将屏蔽盖焊接完整,加强主板散热,抗干扰,不容易返修。④将犯罪游街示众

龙岩及时雨科技
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专业维修
地址: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九一南路  银监大厦 10店(佳宝电脑城南门对面)
QQ: 1007846181
电话:18063780262

网友:
目前看来 修苹果 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东哥真是修啥,啥问题到你手里都不是问题

网友:
又再次出山。 技能又长进了呀。。 牛逼。

网友A:
修苹果手机现在价格利润还算客观吧。

网友:
大神级人物,以后要多多发帖啊!

网友:
没想到你的手机也修的这么好

网友:
苹果的没搞过,有点害怕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细心

网友:
大师级 没得说

网友:
厉害,连IP都拿下了……

网友:
看到楼主修手机,确实感受到手工很重要

网友:
看样子 修苹果满赚钱的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维修工具都是扛扛的

网友:
听老李的课程有一种飘渺的感觉,看你的维修实例很实在,很接地气,理论分析的很有条理,渴望你的维修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苹果手机现在价格利润还算客观吧。

不是客观是可观

网友:
一直在关注楼主,什么时候手机也大神级了啊?真心佩服,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土豆大师就是牛 大神

网友B:
有没有QQ。我有个ipad2   触摸屏屏的接口坏了
发过去修下

网友:
修苹果很有前途啊

网友:
楼主手机维修是那里学的?

网友:
牛人  新店开张祝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同祝自己也开张大吉

网友:
好想学修手机,不知道去哪里学。

网友:
终于等到楼主发帖了,没想到就做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QQ。我有个ipad2   触摸屏屏的接口坏了
发过去修下

网友:
手机也会修   你牛逼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出现暗屏的情况???

网友:
论坛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给力

网友:
楼主不是修本本的么,手机也会修,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出现暗屏的情况???

这个故障估计就是暗屏。

网友:
可惜在龙岩开店。不赚钱的城市。电脑行业在龙岩做的----------

网友:
焊工要求好高

网友:
厉害呀!一看表就知道到显卡了

网友:
好帖!先加分,神马都不说,牛!

网友:
土豆大鲜改行修手机了!你笔记本功底不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