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无限恢复模式 刷机报错 维修

楼主(2015-11-16):
接同行一台IPAD4 开机不能进系统,先刷机看看能不能解决,结果刷好了,进系统正常 ,但用了十多分钟后黑刷,再开机出现恢复模式. 再刷报错  先前能刷能进系统说明供电正常,CPU正常 问题出在硬盘,或者是硬盘虚焊.给客户报价嫌贵不修.   又过了十来天客户说要修了,又拿过来,开机还是和以前一样恢复模式. 拆机,开始重植硬盘,这是我第一次拆苹果系列主板啊,那个激动的!以前也没有拿废板练过手,所以每一步都很小心.首先做隔热处理,250度 风枪刮黑胶,这个要慢慢刮,好在我有显微镜看得很清楚! 刮完胶风枪打在280度取硬盘,吹一会没反应 调到300度 还是不行,320度,这下可以了,用刀片撬硬盘一角有点点动了,继续吹很快硬盘取下来了,掉了一个空点,还算完美吧!  可是刮焊盘时没有掌握好技巧,焊盘掉点了,胶还没有刮完. 最后看了一下掉了9个点.  顿时浑身发热起来!没办法一个个地补点.

网友:
楼主手工很细啊 。。。。应该是虚焊了吧,加焊一次可以吗》???

网友:
修笔记本习惯重植了,我一般修本本加焊只为判断故障,亮机就果断取下来重植,因为加焊返修高,怕影响生意 ,所以不喜欢加焊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很不容易,硬盘那么大的点都掉了9个,还好不是干CPU,不然就报废了

网友A:
有个苹果5也是一开机就是连接电脑的图标。不知道还有没有救啊

网友:
补线是个累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苹果5也是一开机就是连接电脑的图标。不知道还有没有救啊

先刷机   看看能不能刷就去  刷不进去看刷机报错

网友:
都说苹果维修是用主板堆出来的  哎这黑胶  ...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啊

网友B:
显微镜什么型号的说下,我也对照买个,谢谢.

网友C:
LZ不错我补线就怎么都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什么型号的说下,我也对照买个,谢谢.

奥林巴斯SZ30体式显微镜 配的15X目镜 最高放大65X 连续可调,淘的二手货,便宜但效果没得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不错我补线就怎么都补不好

显微镜下就不一样,很准确,很轻松!

网友:
带胶都要报风险的,硬盘搞掉点了机器就不亮了,楼主幸运,这焊点也比较大,容易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微镜下就不一样,很准确,很轻松!

我也有体视镜也看的清楚就是焊接时老是焊接不好 也许还是要多练练

网友:
报错49 4s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刮胶的掉点,跟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硬盘那么大的焊盘工具好手工好一般不会掉掉点,CPU的掉点没有显微镜很难补回去!

网友:
我也学手机 维修了

网友E:
手工好呀。我这里有个IPADMINI的。。刷机报错9.。想换个硬盘。。又怕给拆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工好呀。我这里有个IPADMINI的。。刷机报错9.。想换个硬盘。。又怕给拆挂了。。!

可以重植一下硬盘,胆大心细点!客户的就先报一下风险.自已的话就全当练手啦!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希望下次把黑胶的过程写的在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