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烧灯管懒人可以不用换灯管加电容可以解决

楼主(2015-11-16):
显示器烧灯管是常有的事,也由于灯管换起来麻烦,有时不想动手换灯管,
(一种方法有的人加电阻,另一种方法把烧灯管的小黑线(或小白线)与相邻的灯管的小黑线短接.本菜鸟都试过,觉得不理想),
现在本菜鸟加上电容在换灯管的接口处,觉得这种方法比较理想,如下图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
这样根本不行,我试过了,还是亮一下就灭,灯管有问题还是老老实实换灯管,我上次碰到一显示器,一根灯管有问题想拆开换灯管,顶部逻辑板的镙丝全部拧批了,四个镙丝都拆不下来,实在没办法,用了最笨的方法,外接一根灯放到有。限的空间里,除了上部没下部亮这缺点其它还正常

网友:
19寸的屏好换呀,十多分钟,成本也就3块钱

网友:
老老实实的换灯管为好,要不背光亮度不够,很难看的

网友:
加高压电容,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行,再说,一根灯管打火了,另外的灯管大多也用不长,还是实实在在的换灯管吧。换灯管也不难,多换几次就感觉简单了。

网友:
楼主不要嫌麻烦撒

网友:
灯管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改高压,或换灯管放心,

网友:
灯管坏了,还是换了它好,,,,

网友A:
我最笨拙的办法,成本高,4灯改装双灯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你这种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确实不行这样,太容易返修了,把自己的招牌搞烂没意义

网友:
这样做,客户很快就又回来找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笨拙的办法,成本高,4灯改装双灯

有的改了之后亮度比较低 啊

网友:
没必要为了省事这样修 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改了之后亮度比较低 啊

4灯变2灯,肯定会低一点,但是,要求不高的,不影响,

网友:
一般显示器亮度都有余幅,也就是很少有人开最亮,那样刺眼,再加上灯光要坏前肯定亮度下降,所以只要换上的是新灯光,绝对问题不大。

网友:
直接把灯管换了多好呢  治标治本还安心

网友:
  加那种 大的无极电容 好点,,,电源里面黄色的!

网友:
改换的还是要换  不然用不了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算了吧,还是换灯管吧,准成,不能返修

网友:
这个好像长时间不行